经常需要加工一些层板3mm,5mm做些模型.请教某宝DIY小台锯好用吗?

楼主(2016-10-15):
业余时间喜欢动手用层板做些小东西,自己用锯条切割层板好累,想买一个DIY小台锯,不知道
某宝上的小台锯好用吗?求大神推荐。个人感觉小台锯如果不固定在桌面上不方便切割加工层板吧。

网友:
自己用角铁方钢做一个吧

网友:
买型材.不会焊接就螺丝连接.然后买个切割机  导致就行..想点心思做个高度可调的...如果有心   顺便也做了角度可调的

网友A:
坛里具体有做的帖子,记不得在哪页了。搜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里具体有做的帖子,记不得在哪页了。搜搜吧!

感谢!

网友:
有什么零件要加工 找我好了 可以免费给你们做的。像你们讨教车模和学习

网友B:
论坛的朋友找我帮忙加工零件  我肯定免费,13968282868 微信和手机   QQ8690435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朋友找我帮忙加工零件  我肯定免费,13968282868 微信和手机   QQ869043586

这么好,多谢了先。

网友:
这么好,多谢了先。

帮忙应该的啦  只要我有空  都能帮忙加工的  我有多台CNC机器

网友B:
直接买个桌面CNC就可以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桌面CNC就可以了啦

能推荐一个便宜又好用的桌面CNC吗?

网友:
几千的  网上一大把   但是要你自己会编程才可以哦

网友:
自己要学学画图,CNC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网友(2019-02-15):
看着论坛里的文章自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