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乐天20A实际使用当中能否使用5S

楼主(2016-10-15):
请问手头上有好盈乐天20A电调的朋友,我的单个电机最大电流不会超过12A,平时都只会在6A左右,乐天20A虽然标称是最大到4S,实际使用当中能否使用5S。有些大神对天行者40A测试过,虽然标称是最大3S的但使用4S也能正常通过电压检测,只是考虑到电压高了一个等级在最大电流和温度主稳定性上可能会打点折扣。望有测试条件的大神给个回复。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据说乐天20A插上了6S都可以工作

楼主:
感谢鹏鹏同学的提醒,有没有其它高人手头有20A的乐天,帮忙测试一下能否工作在5S,不一定要工作多大电流,我就是想让20A的乐天工作在5S,毕竟,如果要按标称还要上5S就至少得用40A的乐天(据说乐天主要是针对多轴使用的),而20A的乐天和40A的价格相差2倍。但实际最大电流也又只有12A以下,就怕电调电检时通不过。只要上5S时能通过自检,还是可以一试的。
我就是想试,苦于手头只有天行者,并且,我亲自测试过天行者40A,标称是最大3S,(因为我到手测试时没注意标称只写3S,哈哈),但直接供12V能正常通过自检,老老实实的嘀嘀四声,虽然不建议用于超出厂家标称以上的工况,但至少还是可以在足够安全的电流下工作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