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bar的一些参数调试

楼主(2016-10-15):
kbar 里的风格和敏捷度分别是什么意思。450dfc多少合适?请老鸟们详细解答下。谢谢了。还有我150的大齿,13的电机齿。油门曲线在悬停模式的时候怎么调的?

网友A:
K8 是垃圾,自動翻機,直接炸機,

收個二手全新的 亞拓GPRO 或 固朗 EBAR V2 吧,三百元左右,

看到K8 用那個 四塊錢零售價的三軸感應器就想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 是垃圾,自動翻機,直接炸機,

收個二手全新的 亞拓GPRO 或 固朗 EBAR V2 吧,三百元左右,

kbar那么垃圾啊。我看用的人不少啊。亚拓原来的3gx不咋样,新出的这个还没试过。固朗的用的人貌似很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kbar那么垃圾啊。我看用的人不少啊。亚拓原来的3gx不咋样,新出的这个还没试过。固朗的用的人貌似很少啊 ...

用的人多,貪其便宜,沒多少人打開它來看,

用料狗血

信不信由你,你可自行打開它,看看那三軸感應器,淘寶零售價多少錢,

找個正版的看看人家的三軸感應器又是多少錢,

做個聰明人,不過你可選擇做笨人,隨便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格影响动作的准确,敏捷影响做动作时飞机的快慢

我现在打一点舵,飞机机身响应幅度很大,是不是该降低敏捷呢?没飞过dfc,以前都是飞fb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 是垃圾,自動翻機,直接炸機,

收個二手全新的 亞拓GPRO 或 固朗 EBAR V2 吧,三百元左右,

樓主,機況也是變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