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3S锂电池,充电后检测三块电芯电压差0.1伏以上,这算正常么?

楼主(2016-10-15):
本人新手,在此向各位大神求教。为了入门飞纸飞机,网购了两块3S2200mah锂电,用B3冲满后,只是用手里有的BB响测了一下总电压是12.4V,三块电芯电压分别是4.19、4.08和4.21V,相差比较大,不知道这块电池是不是很差呢?

网友:
我觉得正常啊

楼主:
另一块还没充电呢,正常就好,谢谢回复。

网友:
因为是B3啊,

网友A:
赶紧换充电器吧,至少也得是B6,平衡冲带放电,3.85V保存电压,电池伺候不好很快就废了。

网友:
估计与充电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换充电器吧,至少也得是B6,平衡冲带放电,3.85V保存电压,电池伺候不好很快就废了。

好吧,主要是图省事用的B3,手里还有个UNA6,尽快找出来,下次用它充电吧。

网友B:
我怎么觉得LZ的BB响电压不准 ,我买的几块钱买的BB响就是中间一节电压不准好几个都这样  建议LZ用电表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LZ的BB响电压不准 ,我买的几块钱买的BB响就是中间一节电压不准好几个都这样  建议LZ用电表测电 ...

恩,各种可能性都要考虑到,等周一上班去实验室找台万用表测一下每块的电压。谢谢提醒啦!

网友C:
现在的BB响都没个B准  LZ买个高精度的电显吧  电压显示准确 用着靠谱 心里有底 省的成天怀疑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D:
差的太大了,总容量肯定不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BB响都没个B准  LZ买个高精度的电显吧  电压显示准确 用着靠谱 心里有底 省的成天怀疑充电器有问题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的太大了,总容量肯定不足的

是电池本身的问题,还是充电器品质不好导致不能平衡充电的缘故?

网友:
买男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BB响都没个B准  LZ买个高精度的电显吧  电压显示准确 用着靠谱 心里有底 省的成天怀疑充电器有问题

充电器说,我好无辜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差的太大了,总容量肯定不足的

我觉得这很正常,不要因为上面标的是多少就真的是多少。而且很片电芯之间有个误差也正常,但这个误差不能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很正常,不要因为上面标的是多少就真的是多少。而且很片电芯之间有个误差也正常,但这个误差不能 ...

电池的满充电压是由电池材料决定的,是一个确定的值。怎可能会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池本身的问题,还是充电器品质不好导致不能平衡充电的缘故?

平衡充就是并联充电,并联充可以保证每个电芯都充到满充电压,但是不能保证每个电芯充进去的容量都一致。但是放电的时候是串联放电的,串联放电时最差的那个电芯最先达到最低值。也就决定了电池飞行的时间。

网友F:
我的bb响就不准,我都用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bb响就不准,我都用万用表测

好的,明天就有万用表用了。

网友G:
测量工具有误差,充电器也不行

网友:
bb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满充电压是由电池材料决定的,是一个确定的值。怎可能会有误差?

你不会连0.001的误差都没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满充电压是由电池材料决定的,是一个确定的值。怎可能会有误差?

你不会连0.001的误差都没有吧?你能保证同一块电池的每片电芯都能精确到这个数值吗?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工具有误差,充电器也不行

手里还有个A6充电器,今后就用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连0.001的误差都没有吧?你能保证同一块电池的每片电芯都能精确到这个数值吗?没有误差!!!!!
...

误差也是测量仪器的误差(比如充电器的设定电压,万用表的测量误差等等),跟电池本身的特性是无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误差也是测量仪器的误差(比如充电器的设定电压,万用表的测量误差等等),跟电池本身的特性是无关的。

我不相信,两个电芯之间连一点误差都没有。只能说这个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但不能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