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模友,大小舵,舵机行程,陀螺仪限位,这三者是否重叠交叉?

楼主(2016-10-15):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大小舵,舵机行程,陀螺仪限位,这三者是否重叠交叉?优先级是怎样的?哪个排在第一位?谁限制谁?

网友A:
大小舵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舵是什么?

不是有个 D/R 吗?

网友:
大小舵是设定舵机行程大小,现在带救机功能的陀螺仪有限制机体倾斜角度的功能更直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有个 D/R 吗?

三者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者独立。

那么这三者的优先级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三者的优先级是怎样的?

舵机行程打底,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舵机行程;

陀螺仪限位其次,你如何操作遥控器都不会超过陀螺仪限位。

网友B:
行程和DR是相乘的关系。
陀螺仪按你的理解算是最优先的,超过陀螺限位后,遥控器再加舵实际也不加大了,摇杆往大了部分都是死区

楼主(2017-01-19):
引用 网友B:
行程和DR是相乘的关系。
陀螺仪按你的理解算是最优先的,超过陀螺限位后,遥控器再加舵实际也不加大了,摇 ...

那 陀螺仪限位 是单独限制 尾舵机 的行程吗?还是机身的几个舵机行程一起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陀螺仪限位 是单独限制 尾舵机 的行程吗?还是机身的几个舵机行程一起限制?

看是什么陀螺了,一般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