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avic/Air/mini)
请问,御遥控器可以接安卓手机吗?

楼主(2016-10-15):
请问,御
遥控器
可以接安卓手机吗?

网友A:
当然,主流的力量。

网友B:
我没飞过御,但是我想必须得安装个APP才可能的吧。

网友C:
感觉手机接口在下面的比较别扭

网友D:
看过样机,送一根安卓线,可以把苹果线拿下互换

网友E(2016-12-28):
当然可以

网友F:
我以前一度也以為只能同 apple手机 ,原來安卓也可以,好了😀

网友G:
必须可以,有安卓的替换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