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6-10-16):
新买的九宏电池,一次放电,第一次充。用的是B6充,选择的是平衡充模式。电池每片电压都不是一样。3S的也是一样。是不是B6太差了。

网友:
b6就这样了

网友A:
可以了,0.02的压差,几乎所有的充电器和电池都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0.02的压差,几乎所有的充电器和电池都是这个效果

没影响就好,非常谢谢

网友:
充电器问题

网友:
也还好了,正常,4.15到4.25还算正常

网友:
这太正常了,放心用吧

网友:
都是这样的PL6也是这样!

网友:
正常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