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遥控器升降摇杆和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6-10-16):
我是一个刚刚入行菜鸟,近期入手了一个一架KT机和天地飞7.组装好后,发现拨动遥控器左边的升降摇杆时,有一边舵机不会动,但是左右拨动摇杆却是正常的!我自己研究了半天还是没找出原因,特发此贴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A:
固定翼?升降通道就是一个舵机啊…

网友:
接收机通道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升降通道就是一个舵机啊…

是的,但是拨动升降舵机的时候,有一个舵机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升降通道就是一个舵机啊…

两个哦。左右副翼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升降通道就是一个舵机啊…

左右副翼各一个舵机啊!

网友:
你是不是开混控了

网友:
升降一个舵机连接到接收机的第2通道,副翼2个舵机用Y线连接到接收机的第1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