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X4轴有一个电机旋转总是不同步……[已解决]

楼主(2016-10-16):
小白初入多轴,买了一些便宜零件组了个四轴,想了解一下原理。
看了很多教程,尝试着装完了以后,外观还是挺满意的,还有些小小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一开始连接不上遥控器,后来恢复了一下遥控器,解决了,很高兴~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左上角的电机和其他三个电机不同步,导致不能正常起飞,跑偏。
在网上参考了一些教程和解决方法,试了几个还是没有改变。
比如说单独接电调电机,调油程之类的。
不会是飞控或者电调有问题吧?
问一下这里的大神和老司机们,这种情况怎么排查解决?
配置:QQ飞控,xxd30a电调,xxd2212/930kv电机,x525机架,富斯fs-i6s遥控器。都是便宜货……

网友:
有些飞控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便于调参的用的…你油门再往上推等飞机起飞了电机会恢复正常…不用担心…如果偏差太明显就要在飞控软件里调一下

网友:
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试试。

楼主:
把qq飞控重新复位了一下,按照说明书又调试了一下,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