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客服在吗?用at9的模友也行。

楼主(2016-10-16):
收了一个二手at9不会弄1234通道不好使,应该是个简单问题,好像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1-4通道基本都是默认值 你要弄1-4通道的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通道基本都是默认值 你要弄1-4通道的什么呢?

1到4接舵机没反应

网友:
没反应不一定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太。。。。舵机没反应  得看接收机  陀螺仪  舵机的插线  然后看遥控器1-4通道的排列对不对

网友:
非常感谢使用乐迪的产品:
1.在基础菜单,舵量显示,动1,2,3,4通,观察正不正常,正常则摇杆没问题
2.给接收机单独供电,对码成功后,分别1,2,3,4接舵机,观察是否反应正常,正常就是接收机没问题,可能你飞控接线有问题
另,你是使用pwm模式还是sbus模式?
你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详细沟通一下,
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接收机模式的问题,是客服告诉我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接收机模式的问题,是客服告诉我的,谢谢。

楼主可以多说几句,也行有人也犯类似的错,学习一下,有时候你觉得简单,自己做起来,有点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到4接舵机没反应

那肯定是你线接错了…用的是什么飞控?什么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