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师们:四旋翼解锁即转怎么解决,请指教

楼主(2016-10-16):
新人做了个小四,解锁后没封油门螺旋桨马上自动转起来,担心不安全伤人。请老师们指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在飞控的软件里可以设置

楼主:
在电脑上吗,一点不懂

楼主:
还是要谢谢老师

网友:
同新人,记得很多教程里面都说起飞前要校正油门行程的,是不是你没做这个?导致油门在最低点还是有信号输出

网友:
泡泡考试说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