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定定速?

楼主(2016-10-16):
手头飞机E700用的是好盈160V4,450L是好盈50V3,新到手的550L是亚拓RCE-BL100A,以前一直用油门曲线飞动作,最近翻动作开始发现电机有点不给力了,决定开始学习定速飞行。请教各位大大,定速功能怎么用?

网友A:
看电调的说明书,听声音,电调定速模式设置好后,再设置遥控器的油门曲线为直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我都是存储模式,然后标定一下,再设置控一条直线

楼主:
谢谢帮顶,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调的说明书,听声音,电调定速模式设置好后,再设置遥控器的油门曲线为直线就可以了

噢噢~
直线参数是多少?悬停模式和特技模式直线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存储模式,然后标定一下,再设置控一条直线

我打算用精灵定速。只是不知道悬停模式和特技模式下的油门曲线分别肿么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
直线参数是多少?悬停模式和特技模式直线一样么?

这个要看你的桨与齿轮,电机的配合,主要看有转速,简单办法就是先设定55,如果慢了再调高,快了再调低,专业点的办法就是有一个直升机测速的设备,,,,特技模式看你是3D还是F3C,适当调整下就行了。。。。

网友C:
要看大槳轉速
每台機不同
例如550槳懸停2000-2200rpm
3D 2500rpm
因為每人標定的轉速不會一樣
試飛後看看log的
再來決定你控的油門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桨与齿轮,电机的配合,主要看有转速,简单办法就是先设定55,如果慢了再调高,快了再调低, ...

嗯嗯!谢谢~刚刚试了下精灵定速,效果很不错!只是还是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大槳轉速
每台機不同
例如550槳懸停2000-2200rpm

噢噢!谢谢!刚刚试了下精灵定速。只是还是不太明白。
根据好盈说明书,精灵模式下转速标定,要在0度螺距下,油门给到50%,等缓启动完成即完成标定。但是直接起飞明显感到动力只够悬停。最后没办法又用模式切换开关打到油门90%(一条直线,螺距回到0度),明显听到动力转速又进入更高的缓启动,完成后才开始飞动作的,此时感觉飞机动力很充足。

那好盈的精灵定速是这样用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噢!谢谢!刚刚试了下精灵定速。只是还是不太明白。
根据好盈说明书,精灵模式下转速标定,要 ...

標定完了要調到你要的油門百分比再來飛
你若直接起飛應該只有50%油門吧
而且定速模式下因為要計算負載
若是油門變動不管哪個牌子反應都會很慢
所以開定速就是要一條線油門
不管有沒電作什麼動作或是打多大螺距
他都是這個轉速
切換到90%一條線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標定完了要調到你要的油門百分比再來飛
你若直接起飛應該只有50%油門吧
而且定速模式下因為要計算負 ...

好滴!这下终于搞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16-11-23):
精灵模式下转速标定,要在0度螺距下,油门给到50%,等缓启动完成即完成标定。
请问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才完成标定?50%油门标定的时候要持续多久?

网友:
11秒,说明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模式下转速标定,要在0度螺距下,油门给到50%,等缓启动完成即完成标定。
请问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才完 ...

我是这样做的:精灵定速开启后,1、首先需要按如下步骤进行设置:
      遥控内油门曲线改为两条直线,一条为50%的直线用于转速标定,这里我将其定义为idle 1,另一条为90%的直线用于飞行,定义为idle2。油门锁定(hold)设置不变。

2、然后每次飞行按如下步骤操作:
     正常上电,飞机摆位正确,准备无误后,飞行模式由悬停切为idle1,电机进入缓启动,同时迅速将油门杆推至中位使螺距为0度,缓启动完成后我会继续让它运转5-10秒,完成转速标定。

     随后切idle2,会进入第二阶段缓启动(即继续加速到定速转速),第二阶段缓启完成后,即可推油门离地爽飞了。

也不知道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我也在摸索中,有不足和失误之处,还请大家指出来。我用这个方法飞550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精灵定速开启后,1、首先需要按如下步骤进行设置:
      遥控内油门曲线改为两条直线, ...

谢谢分享,我再摸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我再摸索一下

好的!祝爽飞!

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飞了,最近一直在折腾相机。

网友E(2016-12-24):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精灵定速开启后,1、首先需要按如下步骤进行设置:
      遥控内油门曲线改为两条直线, ...

你这个方法非常好,我照此在飞越450和亚拓470L两台机上设置能爽飞。但是昨天不慎在陆地将飞越450炸了,损失大桨和两个易碎舵机臂。想了想这种方法还是有隐患。
经过是这样的:
1.按你说的步骤先打IDL1标定转速,然后切IDL2正常起飞。
2.飞了两分钟,由于天气太冷冻得流鼻水了,就降下来然后切HOLD(此时IDL开关还在IDL2)。
3.擦完鼻水直接关HOLD开关(此时IDL开关还在IDL2)准备起飞,结果飞机一歪陆地炸机了。
我想炸机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第3步错了,不能IDL2直接起飞。因为上来就是高转速且没有缓起动。
按照好盈说明书的说法,精灵定速模式只要不断电,不需要重新标定。那这种中途降落不断电重新起飞应该如何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方法非常好,我照此在飞越450和亚拓470L两台机上设置能爽飞。但是昨天不慎在陆地将飞越450炸了,损 ...

非常感谢LS的建议!!!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注意过。由于这个问题造成的炸机我还没有遇到过。我一般是只要降落就会把模式切回悬停模式,不论hold有没有开。

非常抱歉我的解决方案不完美造成LS不慎炸机。

你可以仔细查看一下好盈的说明书,看看有没有关于设置切自旋后重新全油门起飞的缓启动时间设置的选项(也就是熄火降落反悔功能),我记得是有,只是这个功能我没有用过。

网友E:
谢谢楼主,你不必介怀,正是你的钻石精神给了我启发。大家共同钻研共同进步。
今天下雨不能飞,在家里将450桨拆了研究了一番,终于找到炸机的原因:
1. IDL2(80%油门定速)直接起飞也是有缓起动的
2. IDL2(80%油门定速)直接起飞时,如果油门不在最低位,电调是不起动电机的。
3.炸机的原因是 IDL2(80%油门定速)直接起飞时,油门放到最低位,但由于螺距设定为一条45度斜线,此时应为最大负螺距。因负螺距过大,压迫机子倾斜而炸机。
解决这种中精灵定速模式下,中途降落又重新起飞的问题,以下几种方法应该都可以:
1. 重新标定转速,待标定完后再切定速起飞
2. 定速油门,在缓起动没有完成之前,迅速推油门杆到中点附近(螺距为0度),待转速稳定后再推螺距起飞。

以上方法,待天晴可飞时我再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F:
直接用储存模式标定一次,然后在设置卡上看下转速(数除以100),然后根据需要转速设置油门大小(设置卡读数除以100再乘以油门即为当前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你不必介怀,正是你的钻石精神给了我启发。大家共同钻研共同进步。
今天下雨不能飞,在家里将45 ...

嗯嗯!谢谢LS的建议!LS的回帖充满了正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储存模式标定一次,然后在设置卡上看下转速(数除以100),然后根据需要转速设置油门大小(设置卡读 ...

噢噢!!!谢谢LS。不过存储定速模式目前还不太习惯。等慢慢熟悉定速飞行再慢慢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储存模式标定一次,然后在设置卡上看下转速(数除以100),然后根据需要转速设置油门大小(设置卡读 ...

谢谢!
再请教一下,如果将电调设定为定速模式(完成了转速标定并储存),那以后的起飞应该如何操作:

A. 用NORMAL起飞,稳定后再切IDL
B.在地面直接用IDL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