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成本问题

楼主(2016-10-16):
四五年没有飞电直了,现在又想升空了。由于时间和经济成本问题,本人想改玩250级小电直。但是不知道小电直的配件成本和450的配件成本哪个高些? 哪个配件更好买些?450的电池有没有比5年前的充电更快?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玩450吧,配件白菜的一B,现在450都飞6s 1400的电池,5c充一块电池充满大概六七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450吧,配件白菜的一B,现在450都飞6s 1400的电池,5c充一块电池充满大概六七分钟

老哥,一般价位支持5C充电的6S 1400mah电池全寿命内 可以飞多少起落? 老哥你用的 哪种 型号充电器,哪种型号6S电池? 可以私信给我,谢谢了!!

网友B:
正常200,不暴力搞个300都没问题,前提电池要好,

网友:
正常使用可以用两三年吧   飞的不太频繁的话

楼主:
嗯,看起来,还是非常经济划算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仍然还只会对尾悬停。主要是玩一半就荒废掉了。

网友:
直升机是最难练的了

网友C:
450配件最多最便宜   250配件不多     我QQ 2531848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配件最多最便宜   250配件不多     我QQ 253184832

想整套飞控玩玩,一直练对尾也太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200,不暴力搞个300都没问题,前提电池要好,

如果用5C充电,对寿命影响大不大?

网友:
两者差不多,建议飞450比较稳,好飞

网友:
玩了很多年以后 发现450是不二选择

网友:
250的配件比450还贵,而且不好调,练习450必训!

网友:
不要250.。小了不好飞,配件不见得比450便宜
450都小了。。
450L或者480,通用450大部分配件
现在貌似不上6S配置都不好意思拉出去飞了
电池格式或者富力,省就是费还不给力
我是富丽380,6S配置,电池格式4S2600,80%定速,航线15分钟,悬停12-13,一次带4块飞一小时(上班时间

网友D:
250的配件肯定比450要高,450我现在正常一下,50以内,桨肯定不是什么豪桨,普通练习桨,玻纤或者波碳的,20左右的
450玩pro版本,别玩新出来的450L之类的,那个炸鸡成本要高一点
而且450比250大,机器就更稳,更好练习动作,450应该可以完成80%的动作,能练成80%的动作,也是高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的配件肯定比450要高,450我现在正常一下,50以内,桨肯定不是什么豪桨,普通练习桨,玻纤或者波碳的,2 ...

嗯,我还要加装APM pro,250就肯定不行了。我只是觉得450L看起来好像应该飞得更稳,而且空间好像更多点

网友:
450L、470L/P,都不错,亚拓价格又下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玩450吧,配件白菜的一B,现在450都飞6s 1400的电池,5c充一块电池充满大概六七分钟

1C充一块电池需要1小时,这是理论值,实际值还会更大,5c充满需要1/5小时,6,7分钟如何算出来的,难道没有对表计时全凭估计的?

网友:
必须450级别的啊,炸了不当回事,心理压力小,还好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1C充一块电池需要1小时,这是理论值,实际值还会更大,5c充满需要1/5小时,6,7分钟如何算出来的,难道没 ...

出于保护电池的目的 一般放电只有全容量的2/3至一半左右 我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赞成450.论坛有高手说,450 之上,和之下。配件价格都是增加的

网友:
450l或者富丽465比
450大点装电子设备会好装,充电器就a6再好的就icharger206,308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起来,还是非常经济划算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仍然还只会对尾悬停。主要是玩一半就荒废掉了。

咱俩握个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450吧,配件白菜的一B,现在450都飞6s 1400的电池,5c充一块电池充满大概六七分钟

我6S  1400的电池飞450L   悬停12分钟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C充一块电池需要1小时,这是理论值,实际值还会更大,5c充满需要1/5小时,6,7分钟如何算出来的,难道没 ...

他是冲到3.9V 存放,等到要飞的时候拿出来从3.9冲到4.2,所以只要6-7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是冲到3.9V 存放,等到要飞的时候拿出来从3.9冲到4.2,所以只要6-7分钟

这个估算符合常规的

网友G:
250不要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C充一块电池需要1小时,这是理论值,实际值还会更大,5c充满需要1/5小时,6,7分钟如何算出来的,难道没 ...

哈哈哈哈,我也想说,5c怎么也得12分钟,6,7分钟应该是两块一起冲的,把时间摊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0不要搞了

嗯,有很多人都这样建议了。说明250确实很有问题

网友H:
现在的450太重了,6S不合适,3S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450太重了,6S不合适,3S还可以

没办法我这种老年玩家就欢稳的电直,重一点反而稳。

网友I:
炸机最便宜的当然是450了,250和450我都折腾,250明显麻烦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炸机最便宜的当然是450了,250和450我都折腾,250明显麻烦很多

450结构方面,在加上现在的450越来越重了失去原有的性能,不重的450结构又不行,所以说放弃450吧,270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