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大神们来指点下!

楼主(2016-10-16):
NAZE32飞控,D10+RX716,自稳,刚飞起来的感觉一切正常,可是飞着飞着,右手控制的前、后、左、右就无法回中。
比如,我右手摇杆松开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机机却一个劲的往后退。
那么我只有往前推杆,让机机尽量稳住和前飞,但是一松杆机机又会后退。
时间一长,我杆都推到最前面了,一松就退,完全没有再调整姿态的余地。
像左、右也有这个问题。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我之前飞控摔过后这样,怎么调都不行,后来排振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飞控摔过后这样,怎么调都不行,后来排振后就好了

排振是什么?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振是什么?怎么搞?

排除震动

楼主:
大神来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