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主板修复记

楼主(2016-10-17):
前几日从云南的模友手上准备收块BLADE MCPX 的主板,主架及几个MCPX舵机回来研究的。
结果这位模友还真不错,一口气给我寄了四块主板、五个舵机、两个主架、还有两块听说是华科尔SCP的住板来另加四个小电调。
东西收到时基本是这个样子的,当然啰,原本就是收旧件不能要求太高
这下乐坏了!赶快修机吧。
MCPX 的其中一块主板是主电机驱动的一个MOS管烧了,找来SI2301的管(丝印:A1SHB)换上,顺利对频,一同寄来的五个舵机中有一个是好的,插上试了一下,OK!我靠!居然能用。
热情被激发起来,继续修————
第二块主板是供高频头,升压IC陀螺仪IC的稳压IC 烧了,同时引起保险电阻烧断,果断换掉,通电对频,OK!又来!好了!拿出唯一好的舵机一试完全正常。赚了!
这下有点本钱了,赶紧修舵机看能不能配出一台MCPX出来,剩下的四个舵机都基本是死舵(就是一上电舵机往一个方向走到底)拆开看了一下基本都是舵机马达驱动MOS管坏了一个,原因吗:就是碳板上积灰引其检测不准。知道原因解决起来就快了,从一个没有维修价值的舵机上把好的零件拆下来换好,碳板用工业酒精清洗干净,重装,好了!紧接着将小电调修好一个,利用手上原有的HCP100的尾杆组和黑金小马达装配起来,一个杂交MCPX诞生了!
装上电池试飞了一下不错,细调十字盘拉杆,飞行正常,自旋也平稳。
接下来继续修另两块主板。
功夫大了!这两块主板基本都是被维修过的了,只是没修好的,初步目测,板上被焊过的IC基本都没焊好,另外零件也有缺失,只好决定修复一块。
IC重新焊正,万用表大法!稳压IC 烧,换!电容缺失,拆废板上的换,全部更换完毕后上电,蓝灯亮了一会就熄灭了,这时对频OK,但,舵机马达都不会动。过了一会蓝灯就又开始闪了,心里想应该是还有嘘焊吧,重新吹焊几次故障依旧;无意中手碰到了MCU的晶振,嘿,蓝灯长亮了,插上马达和舵机后都正常了,关机后重新启动还是哪个现象;那故障就是这个三脚贴片晶振啰,可废板上没有,也不知道这个晶体的频率;回头看到SCP板上有个一样的晶体,看看华科尔的板也是用CRY6936 接收,ATMEL MCU的,估计晶体的频率也应该是一样的,换过来!这下彻底OK 了!
这下四块MCPX 的主板修起三个,舵机修起四个,装起一个MCPX的小飞机!没有浪费两天的假期。
为着这次成功的修复做记。
另,提醒朋友们,如有维修需求还是找厂家的售后或可靠的维修人员!我这次维修成功也许就是侥幸!当然,维修电子产品的经验有几十年了;零配件和各种工具也基本齐全。如你要自备这些东西的话,也不会是小的花费,短时间内也未必都能用的得心应手。看看是三言两语,背后付出自己知道。

楼主:
忘了说,装机的一块主板是V2 1.5版的,另两块修好的,一块是1.3版的,另一块看不出来,估计是更早期的版本的。

网友A:
最后图左边那块板子才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图左边那块板子才是好东西~

哦?!为什么呢?求赐教。

网友B:
玩胆机的高手!几十年的功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胆机的高手!几十年的功力啦!

不是高手!曾经跟高手学习过。你看到的胆机耳放。

网友:
楼主最后几句话说得太贴切了
经常论坛看到什么 这维修 那diy 0成本的  例如3d打印个东东 是0成本么  3d打印机多少米  示波器多少米 这些设备都不是一般玩家会有的 就算有 也得具备相应的技能和经验 才行
最后 楼主好手艺

网友:
说说简单做做难,技术不错!

网友:
大神呀,膜拜,牛逼大发了

网友C:
你好楼主我有个华克尔的十安电调坏了,现象是电机停顿 不转,请问能帮我有偿修下吗谢谢  或者是毛病不大指导我修下也可以谢谢 我微信1584588664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我有个华克尔的十安电调坏了,现象是电机停顿 不转,请问能帮我有偿修下吗谢谢  或者是毛病不大指导 ...

上电时电机有声音吗?如果有的话很可能三臂中有一臂的MOS管烧了。

网友C:
你好上电有声音的, 就是一推油门一卡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上电有声音的, 就是一推油门一卡一卡的

这种现象。如你没有改写过电调的程序或换了别的电机的话,就是烧管了。

网友C:
请问如何检测好坏管谢谢 要都拆下来一个一个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检测好坏管谢谢 要都拆下来一个一个量吗?

微信已回复了。

网友D(2018-04-04):
mcpx摔了一下,对不上频了,篮灯一直闪,怎么回事,麻烦告知下,再不行,你给修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px摔了一下,对不上频了,篮灯一直闪,怎么回事,麻烦告知下,再不行,你给修一下看

如果蓝灯一直慢闪的话,可能是陀螺仪芯片脱焊了,正常时是快闪的,mcpx有几种主板,有的是用6050的,有的是用两个三轴芯片的,很难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蓝灯一直慢闪的话,可能是陀螺仪芯片脱焊了,正常时是快闪的,mcpx有几种主板,有的是用6050的,有的 ...

和最后一张图中右边的板子一样的,灯是快闪的,但是就是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最后一张图中右边的板子一样的,灯是快闪的,但是就是对不上频

信得过你就寄过来,电话wx13925143422

网友:
维修电子产品的经验有几十年了--
   好手艺 啊 好收益     像以前修手表的 手艺!

网友(2020-07-04):
楼主大哥,我这也有两块主板,问题,一块是飞几秒断电,后自动又上电又飞。另一块是不小心尾电机短接,尾mos烧了把主电mos焊上一接电池尾电机转,一开始能对上频也能飞,后面对频就不能对频了,但是主板三连闪,有魔友说是对上了,但是要重新对,不知为何。求解,大大!

网友:
几张发黄的记录纸,猛一看还以为是我的桌子

网友:
我半年前在武汉天翼定了一批红色的mcpx舵机,这两天装bl在想起拆包来用.结果发现都是通电半分钟内正常过后就死舵了,拆包五六个都是这样子,亏大了,过了半年了也不好再找厂家了,而且是武汉,想想算了,改天请教楼主,这批舵机外观非常漂亮,线长也刚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初说好了是mcpx用的

网友(2021-01-21):
你好请问一下华科尔d10刷过固件后怎么给dsm的室内机对频,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