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预防射桨

楼主(2016-10-17):
请教一下直机模友,怎么预防射桨,平时注意哪些个地方,谢谢。

网友:
好螺丝、螺丝上胶、拧紧、用好桨、低转速————

网友:
转速别太高
jiang配平

网友A:
螺丝别死拧,力度一定就够了,用红胶,拆除烙铁加热。
还就是浆用好的,双桨调好,胶圈用尽量硬的,别让浆上下甩的太厉害。
最终就是比如100起落换横轴各种配件了。换的勤自然问题少。
3分装7分养撒

网友A:
对的。想别射,还有个就是买大家经常飞,口碑好的飞机,总体来讲就是价格贵的
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大家口碑好,质量好的飞机,射的几率还是少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想别射,还有个就是买大家经常飞,口碑好的飞机,总体来讲就是价格贵的
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大家口碑 ...

哈哈,刚看了个帖子亚拓700五连射,我感觉那飞机也不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丝别死拧,力度一定就够了,用红胶,拆除烙铁加热。
还就是浆用好的,双桨调好,胶圈用尽量硬的,别让浆 ...

横轴螺丝用红色螺丝胶?不怕弄不下来么

网友:
起飛前;双手各執—槳推拉一下有無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横轴螺丝用红色螺丝胶?不怕弄不下来么

说的是哈,我个人用的绿色的,但是比我厉害的高手都是红色的,机米也是,
此外,红色的必须加热,很好取的,我飞过nx4油机,用红胶慢慢的弄的离合座,每次都是热风枪,然后扳手一拧就下来了。
红胶可以保证在松紧够的情况下完全不脱,毕竟有些横轴现在螺丝粗了。外圈有点薄,如果上太紧,有了机械疲劳之后,就容易
断和炸

网友:
建議別飛,我來混分數的

网友:
上弹簧垫圈可以不?

网友:
怕螺丝断可以tb螺丝,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