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螺丝滑丝 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6-10-17):
沉头螺丝拧花了,是否要破拆塑料齿盘,再进行处理呢

网友A:
手磨割一条槽,一字起扭

网友B:
找个差不多的螺丝,用焊锡焊上去,温度要低,动作要快。然后拧下来。

网友:
开槽最方便

网友:
得看情况

网友:
找个大点螺丝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磨割一条槽,一字起扭

手磨 是 小的打磨机吗 。手里有把小锉刀,太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差不多的螺丝,用焊锡焊上去,温度要低,动作要快。然后拧下来。

用螺丝焊上去也行? 当时打的胶挺多的,拧出来还要花不少力呢

楼主:
用什么开,手里有把小锉刀,这么小的槽比较难开

网友:
没有一把手磨,怎么破滑掉的螺丝

网友C:
我曾经为了这样一个螺丝,硬生生花100多买了一个小电磨,还为了一个一两分钱的小垫片,买了一整包没用的垫片(带邮费35元),还为了给一个舵机保养一下,买了一大桶凡士林(到现在连盖子上粘的凡士林都没用完),玩模型就是这么折磨人,但乐在其中。

网友D:
开一字糟,不行就拿烙:铁加热

网友:
那个齿轮没坏啊~
我是买的那种玻璃钻头。带点水,然后给螺丝周边磨掉。然后拿着指甲刀扭下来的。

网友:
楼主的螺丝刀看起来好屌……

网友B:
焊锡融化温度200多,烙铁调到270度,迅速电点焊。焊完之后,用电吹风吹下,螺丝胶就软化,可以拧了。电磨就算了,这个是沉头螺丝,锯完之后,直接把大齿扔了吗?意义何在。不如整个丢掉,省个电磨钱,省点力气。

网友:
把螺丝刀放在拧花的螺丝内用 502胶水往里滴,注意不要把胶水滴在螺丝外边。
等胶水干后轻轻用力牛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焊锡融化温度200多,烙铁调到270度,迅速电点焊。焊完之后,用电吹风吹下,螺丝胶就软化,可以拧了。电磨就 ...

沉头一样的,这个金刚片割出来的缝像条线,沉头估计要磨对旁边一点,电机座沉头我一样弄出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头一样的,这个金刚片割出来的缝像条线,沉头估计要磨对旁边一点,电机座沉头我一样弄出来过。

可以保证不伤齿盘?

网友:
伤也就是螺丝头旁边一条缝,不影响强度。

网友A:
反正用过手磨加小金刚片割过螺丝头的就懂。不用过的说了也不体会。不要靠yy说事。取滑头螺丝一万个方法,但是经常修机的建议买一把,各种滑头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用过手磨加小金刚片割过螺丝头的就懂。不用过的说了也不体会。不要靠yy说事。取滑头螺丝一万个方法,但 ...

腻害,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为了这样一个螺丝,硬生生花100多买了一个小电磨,还为了一个一两分钱的小垫片,买了一整包没用的垫 ...

一样一样,我为了换个电阻,买了好几百个电阻,不单卖,好坑好坑

网友:
开一字槽,用一字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为了这样一个螺丝,硬生生花100多买了一个小电磨,还为了一个一两分钱的小垫片,买了一整包没用的垫 ...

我都是买配件的时候要求店家送小垫片。

网友:
用微型手磨换上小切割片磨一条小槽,用一字螺丝刀搞定。

网友:
美国沃尔玛有一种专门取螺丝的反向钻头,楼主可以淘宝看看能不能买到

楼主:
带着这两枚拧滑的螺丝,又飞了两电,爽炸,现在已破拆上齿盘,改皮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