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讨教

楼主(2016-10-17):
昨天组装了一个330的小四旋机,今天无风正好练习。结果飞了大约一米高,一支桨叶摔了出来,换了一支再试还是这样。还损坏了两支桨叶,第一次首飞告吹。讨教老师们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是电机有问题还是ZIDAN头有问题?敬请老师们帮学生解决下这个问题。先谢谢啦!

网友:
要正反ZIDAN头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加點螺絲膠。

网友A:
不是正反ZIDAN头的,可以买防松螺母加弹簧垫片,就好了

楼主:
在网上问了N多家都没有反旋的ZIDAN头夹卖,不知道他们卖的四旋翼机螺旋桨是怎么保证不飞出去的。老师能提供一个卖反旋ZIDAN头夹的商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正反ZIDAN头的,可以买防松螺母加弹簧垫片,就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正反ZIDAN头的,可以买防松螺母加弹簧垫片,就好了

好象不是螺母松了,是没有夹紧,夹和桨都退出来了

网友:
正反电机装反了,但是你的线序接对了。。。。。

楼主:
一并谢谢上面几位老师,刚才试飞成功,因为下着小雨,院里场地小,没敢多逗留,待天晴找个有草宽的地方再试

网友:
上图好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