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无刷FPV轴距116mm

楼主(2016-10-17):
防撞架下周才能好,好盈的4合一电调也要周末才能到,等得人好心焦啊!先假装拍照解解馋,上个谍照将来的配置如下:
3045三叶桨
银燕RS1306电机
好盈四合一20A电调
F3飞控
FX798T摄像头(换小天线)4S 550mah 70C 电池

网友:
小而酷炫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池用的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池用的什么牌子?

花牌的

网友B:
什么时候上个飞行视频欣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炸DAN

避免炸fx798,用碳棒支起一个保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上个飞行视频欣赏下

下礼拜,等电调和防撞圈到了,先上装机过程,最后是试飞视频。现在都是假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礼拜,等电调和防撞圈到了,先上装机过程,最后是试飞视频。现在都是假安装

防撞架是不是这种

楼主:
是的, 就是这样的,横截面我优化成了曲面, 可以减重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这样的,横截面我优化成了曲面, 可以减重一点。

完工能否出售一套

网友E:
楼主1306多少kv的?550电池飞几分钟?

网友:
机架和防护圈哪里有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工能否出售一套

机架的设计基本可以了,防撞架还需要验证外形和材料,如果最终能获得成功。我非常乐意多做一些和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1306多少kv的?550电池飞几分钟?

我决定使用4S电池和相对大螺距的桨,所以选择相对低的,3300kv电机。飞机还没试飞,还没有续航时间数据

网友D:
感觉顶部最好能装大点的摄像头,不过这样还得设计两块板防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顶部最好能装大点的摄像头,不过这样还得设计两块板防摔

可以的,所有的开孔都按照runcam的底座设计,碳棒锯长点就能装摄像头,下面一层加高就能装下图传。但我嫌这些太重,不打算这样用。

网友F:
这一套下来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套下来多少米?

不算防撞架,我现在的成本如下:
机架 100
电池 75
电机 260
铝合金螺丝 60
桨 12
电调 188
F3 95
接收机 148
FX798T 228
总价 116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防撞架,我现在的成本如下:
机架 100
电池 75

我感觉大功率的图传还是必要的,那点重量机器应该还是扛得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的设计基本可以了,防撞架还需要验证外形和材料,如果最终能获得成功。我非常乐意多做一些和大家分享 ...

我要定一套!

楼主:
比赛时都用25mw图传,如果我实际使用下来25mw已经够用,那么我还是选择798,否则我会升级摄像头和图传。

楼主:
电调终于到了,开始装机。
首先:

电调:

要反过来焊接,所以马达拆下,然后画一张反面看的图

前面的数字是电机号,焊接好后, 将对应的电调号记下来,成为第二个数字。
焊接好以后:

楼主:
用尼龙螺母垫高2.5mm后, 6mm高的铝柱固定电调,电机上螺丝
正面照片

电池用皮筋固定,反面照片:

楼主:
按照刚刚记下的数字预处理飞控:

按照电机的顺序获得电调序号是, 4、1、3、2。将4号ESC的信号线焊接到F3的1号输出, 1号ESC 接F3的2号输出, 3号ESC接F3的3号输出, 2号ESC接F3的4号输出。 接好电池电压输入,SBUS接收机接UART2, 接好蜂鸣器。 我采用了两种蜂鸣器并联, 双音喇叭的效果:

在ESC上引出5V给FX798T, 焊接电池电压线到电池输入端后, 就可以安装飞控层了:

用M3*8mm的机米连接铝柱

上层有接收机在,所以使用10mm高的铝柱, 接收机对频, 连接摄像头电源后, 4个铝螺丝固定上层, 安装完毕!

楼主:
开始设定飞控, 先设定端口, uart2设定为串口接收机

然后是配置,首先非常重要的是飞控逆时针转了45度:

使用串行通信接收机, 协议SBUS, 开MultiShot。

接收机设定, f3要求最小1000, 中点1500, 最大2000. 这个靠设定遥控器来实现:

遥控器设定的最后结果:

设定模式如下:

矫正电机:1、电机油门行程矫正 2、确认4个电机的次序正确 3、设定电机正反转直到正确 4、测试怠速(实测为1036)

在CLI中运行 set mini_check  =  1030
                   set max_check = 1970
                   save

设定pid, 先将pid降低到如图:

关闭所有滤波器, 打开黑盒子, 起飞一会, 然后降落。 导出blackbox文件, 用blackbox explorer, 查看四个电机的噪音频谱图, 实测如下:

噪音的中心频率为200hz, 起始频率为110hz。 有了这个数据, 设定滤波器如下:

清空blackbox后,打开blackbox再次飞一会然后降落, 看频谱。 结果如下:

说明滤波器调好了。 而我随便设的pid飞起来还很稳定, 这就有了下面的数据:
起飞全重 210克, 1.5米高悬停油门 20%, 悬停续航时间6分45秒, 飞控报警后降落, 降落后电压3.6V , 充电器将电池充满可以充入458mah。
pid的精细调整明天再弄了。

楼主:
现在就等朋友帮忙打印的防撞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设定飞控, 先设定端口, uart2设定为串口接收机

然后是配置,首先非常重要的是飞控逆时针转了45度: ...

期待楼主完工,请教一下blackbox是哪个版本的,感觉调不出途中买个看噪音一模一样的界面

网友G:
收一套机架加打印防护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完工,请教一下blackbox是哪个版本的,感觉调不出途中买个看噪音一模一样的界面

BF3.0的滤波怎样设定?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231742&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池用的什么牌子?

infin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池用的什么牌子?

我准备再买个4s1p70c850mah的,看看是否能悬停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一套机架加打印防护罩

等我对这次的设计满意了,一定和大家分享。

楼主:
PID最终被调成这样:

调好后的blackbox曲线

楼主:
再测续航:
1、 4s1p550mah70c,起飞全重 210克, 1.5米高悬停油门 2格, 悬停续航时间6分45秒, 飞控报警后降落, 降落后电压3.6V , 充电器将电池充满可以充入450mah。
2、 3s1p1550mah70c,起飞全重 261克, 1.5米高悬停油门 2.5格, 悬停续航时间9分43秒, 飞控报警后降落, 降落后电压3.6V , 充电器将电池充满可以充入1130mah。
3、 4s1p1300mah75c,起飞全重 292克, 1.5米高悬停油门 2.3格, 悬停续航时间10分37秒, 飞控报警后降落, 降落后电压3.6V , 充电器将电池充满可以充入1160mah。

好吧,我不打算买4s1p850mah70c 电池了。

楼主:
听说那个防撞架有42g重, 我的心都凉了。 我要减重。 只要强度还过得去,防撞圈从壁厚2mm降到壁厚1mm。

楼主:
防撞圈的设计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防撞圈的设计图

1毫米那得多买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毫米那得多买几个了

传说中42g重的防撞圈,3d打印会降低强度,安装支架和防撞圈一拉就开了,怪不得那个老外涂了那么多胶水,下周要重新设计。,但我不会放弃的!!!

网友D:
做分体螺丝固定的吧,重量重点其实也没事,毕竟本身动力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分体螺丝固定的吧,重量重点其实也没事,毕竟本身动力够大

我想让它的加速度能和5寸桨的190或210媲美,全油能暴飞3分钟,防撞架能在室内飞行时百撞不坏。所以重量上严格把关,防撞架改结构,下周全部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分体螺丝固定的吧,重量重点其实也没事,毕竟本身动力够大

你这个设计可以考虑,修理也方便不是。这个116确实爆,小钢炮。室内悬停声音很轻。刚刚我在床上飞,想翻一下,猛一打杆,没想到它一下就转了3,4圈,当然炸了。地方小,手感又不同,完全控制不住,机架强度测试过关了,撞在床架上,咣一下,可没事,原地满血复活。等哪天室外飞,可是连续下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设计可以考虑,修理也方便不是。这个116确实爆,小钢炮。室内悬停声音很轻。刚刚我在床上飞,想翻 ...

我这也下雨,你这个我感觉能热卖,小飞机适用性强室内外随便飞,只是室内真的必须有防护才行,室外倒是无所谓,室内有刷玩了一段时间,操控感真的不好,优点是有防护,杀伤力非常小,不担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设计可以考虑,修理也方便不是。这个116确实爆,小钢炮。室内悬停声音很轻。刚刚我在床上飞,想翻 ...

我有个想法是这样的,两套防护圈方案,室内的时候厚点重点,反正也不要速度,主要要防护全面;室外的时候换成碳纤维圈,就是半圆的,厚度薄一点,强烈撞击的时候能断掉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想法是这样的,两套防护圈方案,室内的时候厚点重点,反正也不要速度,主要要防护全面;室外的时候 ...

室外飞,可能必须碳纤,那个速度3D打印的abs材料肯定抗不住,设计成上下两个层碳纤夹着中间的防撞圈怎样?这样小区里飞就不怕撞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想法是这样的,两套防护圈方案,室内的时候厚点重点,反正也不要速度,主要要防护全面;室外的时候 ...

再想想,这个小鸡大了,复杂了就不好玩了,采用菱形设计就是为了最小,秀气。其实可以114的,我嫌难听,设计成了116。方案还要兼顾简洁

网友E:
我用1104电机和6A四合一电调做过一个轴距89mm的fpv四轴,桨是自己用3020桨修改的四叶60mm桨,用雷鹏3S450mah50c电池,有点重,不含电池73克,起飞50%油门旋停,飞两分钟,估计去掉电压报警的BB响,把接收机换成空心杯穿越的1克接收机,图传换成4克的25mw的一体图传,重量可以剪到60克多一点,回头我再优化一下。
归根到底,还是得有成品的宽叶片的四叶小直径螺旋桨才行。

楼主:
今天雨停,赶紧试飞。第一次室外,所以没看屏飞。一顶油门就一个小黑点了,我原来210翻一圈的杆量,它能转个5,6圈,终于一次没控制住,立刻失去方向感,果断锁机,30米自由落体到湿漉的草地。

楼主:
洗个脸,再次满血复活,就是镜头盖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1104电机和6A四合一电调做过一个轴距89mm的fpv四轴,桨是自己用3020桨修改的四叶60mm桨,用雷鹏3S45 ...

现在的blackbox的频谱图,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如果桨受损,很轻微,肉眼难见,但频谱图会告诉你动平衡已经严重受损(也可以评价不同品牌的桨动平衡的好坏)。你这个桨是自己做的,动平衡有问题吗?可以看这个。我没选1104电机,主要就是因为没桨和配套的支持multishot和刹车的esc,我感觉你的续航时间明显偏短了,50%油门悬停,说明电机工作在效率低下的区段,也可能有震动导致的损耗,如果能搞到配合的部件,一定有大大改善的空间。如果有2寸桨和好的esc,我可以再做个轴距75的。

网友E:
只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桨的直径和螺距,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高精度的剪桨工具,我也在改进,确定了需要的桨的方案,我就是做一个。
还有我这个四合一电调是去年年初买的,BL固件,我也忘了打没打开one125,不知道返回卖家能不能升级一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桨的直径和螺距,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高精度的剪桨工具,我也在改进,确定了需要的桨的方 ...

不超过100g的飞机,你的电池太大了,含电池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分体螺丝固定的吧,重量重点其实也没事,毕竟本身动力够大

完全融合的安装支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