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平常要保养什么

楼主(2016-10-17):
年纪大了,现在飞的都是之前的动作,也没有了更进一步的心情。所以炸的少了。不知道一般飞了多少去起落要留意什么,要更换什么?求高手回答。机型有sab500,X3,  kds7.7
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
你升的挺快的,都上校了。请问你会些什么呢?

网友A:
哦,是大校了。低估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大校了。低估你了

其实我是个搬砖的,一天好几千块呢,除了搬砖什么都不会,只是最近几天找不到活干,闲的没事
,看看帖子而已。。

网友:
起落多了,还是检查轴承吧,毕竟都有使用寿命,还有容易金属疲劳的零部件,例如横轴螺丝啥的,该上油的地方定期来点,应该就是这些

网友:
轴承飞爆过,最先坏的通常是尾轴法兰轴承

网友:
KDS 7.7是什么机?

网友:
轴承磨损情况,金属疲劳状况,更换大桨夹螺丝,更换尾桨夹螺丝。我的轴承、尾轴滑套和大齿都上了润滑油,因为飞行场地干净。

网友:
啥坏了保养啥!!

网友B:
从来没飞坏过,只有炸坏的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7-03-31):
我也是来学习的

楼主(2017-07-30):
7.2用了710的桨。。。自己就加大码数了。x3我自称x380,结果经常被打。。。

网友:
马达和传动部件的轴承,飞的不暴力300起落换一次比较好。

网友:
另外就是桨夹推力轴承容易坏,视情况定期检查。

网友C:
个人经验,所有传动,轴承部位勤擦灰,勤打油,每次一点点,不炸机半年换一次主横轴包括螺丝,大桨夹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