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L/P kit 塑料版空机到手

楼主(2016-10-17):
晚上装机,小更新一下(室内光线一般,手机相机一般,图片质量明显不及白天,轻见谅!)

2016年10月23日,今日阳光明媚,补拍几张:

电调低进角、油门相应普通、模式3:缓启动+定速模式;K8 主旋翼风格灵活度默认设置,关闭模拟副翼、指数5、锁尾感度90%;在室内小小的悬停了一下,分别测试50%、65%、75%油门定速,K8 手机端监视悬停震动275…………

网友:
坐等炸鸡

网友A:
电子设备是后配的?

网友B:
尾管直径跟450一样吗?

网友:
zhangsir,用飞控跑个竞速机~

网友:
坐等炸鸡图

网友C:
張 SIR ,用甚麼舵機及電調?介紹一下,

我覺得它尾巴太長,皮帶在尾管內或會有干涉

网友:
坐等半年炸机报告

网友:
你打算怎么配电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管直径跟450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的,要比450粗些,外径13.5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張 SIR ,用甚麼舵機及電調?介紹一下,

我覺得它尾巴太長,皮帶在尾管內或會有干涉

皮带紧度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用k power舵机?这舵机咋样

楼主:
我用银燕ES09MD舵机,屌丝到底…………

网友:
果然到手!

网友D:
张sir展示一下塑料件

网友:
是事先预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張 SIR ,用甚麼舵機及電調?介紹一下,

我覺得它尾巴太長,皮帶在尾管內或會有干涉

如果皮带有干涉的话 二三趟就起毛 , 看过朋友的470飞了三十几趟完好无缺 ,手转动比轴传还滑顺 ,飞行相当静音 动力感觉损耗更低了

网友E:
470皮带调整很特别 , 非常有创意 , 松紧不需松机身螺丝拉尾管 , 直接用螺丝刀转动皮带调整螺丝就能调紧调松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張 SIR ,用甚麼舵機及電調?介紹一下,

我覺得它尾巴太長,皮帶在尾管內或會有干涉

你确实想多了

网友F:
皮带机必须金属尾管夹才行,塑料两下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备是后配的?

马达、电调是带的,自己配舵机和三轴无副翼就可以了!

楼主:
跟随凯哥步伐、结合屌丝情结,就搞了这塑料版的470L

楼主:
我拿到的价格比这个还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E:
470皮带调整很特别 , 非常有创意 , 松紧不需松机身螺丝拉尾管 , 直接用螺丝刀转动皮带调整螺丝就能调紧调松 ...

皮带松紧调节确实设计的很好,方便得很,再也不用使劲夹尾管了!

而且,这次的皮带直驱设计的确实非常顺滑,塑料版虽然是塑料的主皮带驱动轮,但仍然很顺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拿到的价格比这个还优惠!

佩服佩服!

如果它是用 3S 電池的話,我也會入手一台,可惜是 6S 的,

不想入那麼多不同的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sir展示一下塑料件

我上图片你就明白了,塑料件都是预埋铜螺母的。

塑料尾桨夹的尾桨固定螺母是镶入桨夹的防松螺母,换尾桨、调松紧,不必再用钳子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佩服!

如果它是用 3S 電池的話,我也會入手一台,可惜是 6S 的,

380mm主桨,3s就太吃力了!

网友G:
浆夹球头那里会不会炸一次就裂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浆夹球头那里会不会炸一次就裂掉

測試期看過 炸過N次了沒裂過槳夾球頭那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皮带机必须金属尾管夹才行,塑料两下就松了

470尾管與管座關係設計
尾管永遠是頂著尾管座 , 沒空隙也沒機會讓尾管往前移動 , 不像老款的皮帶尾管 , 一直得往後拉調整 , 還得隨時擰緊管座側邊4個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H:
470尾管與管座關係設計
尾管永遠是頂著尾管座 , 沒空隙也沒機會讓尾管往前移動 , 不像老款的皮帶尾管 , ...

话说今年双11 亚拓有活动么?

网友I:
看塑料件有点毛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測試期看過 炸過N次了沒裂過槳夾球頭那 。

装上大桨后静态,两只大桨有点“耷拉”,飞起来后,是水平翼面,还是会“浅漏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塑料件有点毛边

毛边怕啥?又不是当艺术品,也不是卫星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H:
470尾管與管座關係設計
尾管永遠是頂著尾管座 , 沒空隙也沒機會讓尾管往前移動 , 不像老款的皮帶尾管 , ...

是啊这次的皮带直驱设计,亚拓还是用心了,而且转动阻力小,顺滑,就是说明书关于皮带松紧调节的描述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470皮带调整很特别 , 非常有创意 , 松紧不需松机身螺丝拉尾管 , 直接用螺丝刀转动皮带调整螺丝就能调紧调松 ...

msh早都有弹簧自动调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msh早都有弹簧自动调节的了

我对自动弹簧调节松紧的皮带方式不感冒,觉得不是很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