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新款 T-REX 470L p 塑料机开箱照片

楼主(2016-10-17):
  亚拓新款470L塑料版已经上市了,近日470LP套装版和470LP kit版都已经到达大 陆,同先前上市的金属版来比,价格更加低廉。特别是KIT版,将成为练手机器的首选。
  以下照片为470L P 套装版。KIT版与之相比,不包含4个舵机和MB陀螺仪,其他都是完全一样的。

塑料的主轴上下固定座

看起来强度还是不错的

上螺丝部分已经预埋了铜柱,可以反复拆卸,不易损坏。塑料件居然也做了偷轻处理

同M版一样的全金属十字盘,以及6mm的加粗主轴

塑料旋翼头特写,全部塑料件。炸机成本应该不会太高,当然都是可以升级为金属零件

彩绘头罩,先前一直觉得这个头罩形状不好看。看多了,也就觉得还好吧

同M版一样的侧板,底板,懒得打开了

大齿盘组件。大齿盘通用450的,皮带轮也换成塑料的了,不是M版的骚红金属件

尾部组件,全塑料尾波箱

尾波箱特写,除了轴和中联,其他全部塑料件,强度还不错

MB陀螺,KIT版是没有这个的

电机电调,也是KIT版的标配

4个舵机,不同于M版的全金属外壳舵机,P版的舵机上下盖均为塑料

大桨和尾管部分,大桨是380mm,尾管比450的要粗一些,尾撑杆采用的是500L的尾撑

网友A:
楼主这么快就拿到470LP了啊

网友B:
不知道塑料怎么样,非常不放心塑料件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快就拿到470LP了啊

恩,我是托,所以要早点拿到

网友:
470LP選用的塑料鋼性很強 , 耐摔度不差金屬 。

网友C:
今晚万达酒店302房,房卡放前台了,楼主不见不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晚万达酒店302房,房卡放前台了,楼主不见不散!

麻烦再开一瓶82年的啤酒,一起嗨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塑料怎么样,非常不放心塑料件的强度

470LP選用的塑料鋼性很強 , 耐摔度不差金屬 , 尤其有結構強度的部位 塑料件要鎖螺絲的地方都按標準 是採一體式埋射金屬牙套 , 非一般便宜行事 機械螺絲直接就鎖入塑料孔內 , 容易滑牙或炸機必脫牙。

网友D:
感觉尾波箱设计太丑了,没有X3的好看,不过预埋铜柱还是走心了。还有就是尾轴3mm是什么意思?

网友E:
纠正一下,塑料件上面有挖空不是偷轻处理,而是塑料成型工艺决定的。塑料件设计各部位厚度需要尽可能均匀,否则厚处会在冷却过程中出现严重收缩表面凹坑甚至出现塑件变形。。。

网友:
新手福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尾波箱设计太丑了,没有X3的好看,不过预埋铜柱还是走心了。还有就是尾轴3mm是什么意思?

个人感觉 X3不是在同一个级别 , X3尾波箱觉得没470好看 , 尾轴也是3mm 是什么意思 ?再说X3尾波箱的零件接合螺丝是直接拧塑料孔 , 炸不炸机都容易脱牙, 尾夹的强度就更别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纠正一下,塑料件上面有挖空不是偷轻处理,而是塑料成型工艺决定的。塑料件设计各部位厚度需要尽可能均匀, ...

谢谢指点!

网友:
和450一样的大齿?这么大的飞机,用450的单薄传动机构是不是太省了。尾管是15mm ?

网友:
期待楼主装机评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 X3不是在同一个级别 , X3尾波箱觉得没470好看 , 尾轴也是3mm 是什么意思 ?再说X3尾波箱的零 ...

在人家地盤還是小聲點
他只會回你470l的尾巴超轉不會共振
所以3mm尾軸不是問題
把齒比降的比450L還低
都不會想說是不是3mm鋼性不足
人家X3 Q3齒比高也沒聽說共振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人家地盤還是小聲點
他只會回你470l的尾巴超轉不會共振
所以3mm尾軸不是問題

话也不是这样说
尾转速足够就行 , 为何得文章天下一大抄 , 尾超转对动力 性能与安全无任何好处 , 直升机讲究是性能与质量 , 不在齿比多少是标准 , SAB 380尾轴比较粗 , 是齿比又更低了 , 这要怎么说呢 ? 在说 有些是不会尾共, 只是没发现 , 否则容易射尾桨夹怎么来的 ? 问题不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