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主轴和中联不在同心点

楼主(2016-10-17):
X3主轴和中联不在同心点  电机转起来 从上看下去  整个中联会晃动  (主轴新  中联新)还是一样的问题  哪里没装好?想不明白了 求助大神们  谢谢了

网友A:
不上中联光主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中联光主轴呢

轴顶感觉一点点吧

网友B:
都是新的 没问题 中联和主轴有螺丝连接 估计不会同心 看看视频 保证主轴自然穿过第三轴承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新的 没问题 中联和主轴有螺丝连接 估计不会同心 看看视频 保证主轴自然穿过第三轴承座就可以了

怎么调整  主轴放进去还是不顺滑  有点憋憋的 涩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整  主轴放进去还是不顺滑  有点憋憋的 涩涩的

将飞机底板冲自己 主轴冲外 松三个轴承座螺丝 然后来回试 试到顺滑以后 对角上螺丝 注意 飞机不要拿起来 一定是躺着的 一开始单个螺丝不要上紧 等到最后一起上紧 拿起来以后一般可以自然穿过第三轴承座 如果不行 需要松电机位置的第一第二轴承座固定板  再试 我觉得挺好用 有更好的方法请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飞机底板冲自己 主轴冲外 松三个轴承座螺丝 然后来回试 试到顺滑以后 对角上螺丝 注意 飞机不要拿起来  ...

加好友吧   你的QQ

网友:
我水平不行啊 就是提供给你我学到的经验 43929255

网友:
难到精度不够吗

网友:
原厂和富力的主轴我觉得都可以

网友C:
安装方法不对,必须是让主轴自然滑落,靠自身重力就能顺滑的穿过三个轴承座,而不犯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方法不对,必须是让主轴自然滑落,靠自身重力就能顺滑的穿过三个轴承座,而不犯卡才行

我怎么调也没办法达到这样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调也没办法达到这样的啊

主軸歪了

网友E:
LZ,就是这样的,我的也是,不用纠结了。飞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主轴固定座上下有错位?不能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轴固定座上下有错位?不能卡啊

怎么看出错位呢  主轴从第一片过  穿过第二片的时候有点怪怪的就是了  又找不出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就是这样的,我的也是,不用纠结了。飞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的也是?

网友A:
应该不会有怪怪的才对啊 去掉中联 给一点点油门转一下 拍个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有怪怪的才对啊 去掉中联 给一点点油门转一下 拍个视频看看

怎么上传视频啊  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軸歪了

新的主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视频啊 不会弄
传到youku 之类的视频网站在吧连接贴过来就好

网友B:
不都告诉你怎么调了吗 按照我说的主轴调起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