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们啊,谁会做可遥控发射的舰炮啊

楼主(2016-10-17):
小弟在此讨教,
火药的最好了←_←
电磁,电热的次之
弹力的再次之吧
有的话最好能有教程,
小弟要求好像高了,但还是希望大家别喷啊•﹏•

网友A:
买市面的圆筒小烟花,再找甲醇发动机的火头,引线插在火头里。给一个通道它就可以了。20年前也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市面的圆筒小烟花,再找甲醇发动机的火头,引线插在火头里。给一个通道它就可以了。20年前也玩过。{:1_34 ...

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连发吗?

网友:
一小筒就有十几发,安装两桶不就够了,但点火装置有点讲究

网友B:
火药装弹和清理是个问题,不如搞个燃气炮,威力不小(6mm玻璃珠20米远玻璃上打个小洞),装弹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
燃气炮有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药装弹和清理是个问题,不如搞个燃气炮,威力不小(6mm玻璃珠20米远玻璃上打个小洞),装弹问题也好解决
...

燃气炮咋做,与土豆炮是同一原理吗

网友(2016-11-18):
这个搞不过就伤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