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遇到个奇葩问题!油门高于一半就进入失控保护, ...
伟力k120遇到个奇葩问题!油门高于一半就进入失控保护,蓝灯闪。

楼主(2016-10-17):
伟力k120遇到个奇葩问题!油门高于一半就进入失控保护,蓝灯闪。
我用的是14sg,以前一直没问题的。是对频没对好吗?还是主板已坏?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一般考虑主板供电问题吧,主板上会有个65Z5的IC,量一下,输出低过2.6V的就要小心了。
油门过半正是耗电的时候。

网友B:
我有一台110也是,飞着飞着就调蓝灯,重新接电飞一会又这样,另一台没问题

网友C:
电调挂了 我的也是

楼主:
我也感觉是供电的问题,好像是电调的bec功能坏了吧。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蓝灯闪的毛病,补焊了下接收板上的几块芯片,暂时好了。不过心里没底,还要继续观察

网友E:
电调挂了,换个电调就OK

网友F:
我的k110也是这样。是晶振坏了。电路板温度一高就对不了频。空调冷风吹一下又可以了。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