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汽油发动机?(2016.10.19更新)

楼主(2016-10-18):
调试汽油发动机是件头疼的事情。如何调试发动机?是许多新人关注的一个问题。论坛上多次有人讨论这一问题,许多资深模友发表了极有价值的宝贵经验。在此,本人不避狗尾续貂之嫌,再次说叨一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根据本人经验,从“前提”、“标准”、“方法”三个方面阐述这一问题。
一、调试发动机的前提:
1.发动机要充分磨合。所谓充分磨合是指根据发动机厂家的建议,在不同转速下分别磨合一定时间,使发动机各个运转机件得到恰到好处的配合。虽然,由于现代精密的加工技术优于传统的加工技术,发动机磨合要比以往的时间短,但是磨合这一过程仍然必不可少。不要试图调试一台没有经过充分磨合的发动机。一台发动机只有经过充分磨合,调整才具有意义。
2.发动机各个重要部件必须保证是正常的。CDI 正常,火花塞正常,化油器正常,发动机不漏气。任何一个关键部件有损或不能正常工作,您就不可能把发动机调试好。条件许可时,应多备一些部件进行替换。当一台发动机反复调整都不能达到理想状态时,就需要替换您认为有故障的部件进行测试。如果同种型号的发动机您拥有几台,并且有一台是调试好的,那就最好不过了。
3.初次调试要在试车台上进行。磨合和调试发动机最好在试车台上进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发动机固定的牢靠,振动小,便于启动、观察和调整。我不赞成把发动机直接装在飞机上磨合、调试,虽然最终还要装在飞机上测试,看看调试的结果是否理想。
4.要在热车状态下进行。发动机要充分预热,然后再精细调整。当然也不能在发动机机体过热时调整。当发动机过热时,有必要等发动机稍稍冷却后再进行调试。
5.要合理选择螺旋桨。螺旋桨大小要和发动机相符,更重要的是要选择质量好的螺旋桨。质量好的螺旋桨动平衡好,发动机震动小。
6.要选择良好的天气。不要在湿度过大的天气调试发动机,也不要在风沙过大的天气调试发动机。不同温度和湿度,对发动机工况会有不同影响。湿度过大的天气,发动机工况会变差。有风沙的天气,砂粒吸入发动机会减短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7.要在通风环境内进行。通风不良,发动机产生的尾气不仅对人体极其有害,对发动机的性能也有不良影响。
二、怎样的一台发动机算是调试好的?
1.具有稳定的怠速(热车状态下,维持发动机稳定运转的最低转速称为怠速)。
这里所说的怠速当然是指发动机厂家给出的技术参数中的数值。发动机排量不同,结构不同,怠速也各不相同。发动机排量越大,怠速越低。同等排量的发动机,水平对置双缸机要比单缸机怠速低。不要试图把怠速调得过低,低于发动机厂家给出的技术参数。怠速调得过低,发动机怠速稳定性能会降低(可能随时熄火),过渡性能也会降低。所谓过渡性能是指发动机从怠速加速运转,油门响应跟随的性能。
一台调试好的发动机,怠速运转至少要保持3—5分钟不熄火。当然时间越长越好。
2.容易启动。一台调试好的发动机,热车状态启动时,节气门(节气门就是平常所说的油门,不要和阻风门弄混了)所处的位置就是怠速运转时的位置,即使高一点,也不宜高出太多,发动机转速最多高出参考值100—150转/ 分钟。如果启动时,节气门所处的位置远远高于怠速运转时的位置,说明你的L油针开得过大,混合气过浓。只得靠开大节气门,增加空气进入量,降低混合气浓度才能启动。虽然可以启动,但这是不正常的启动方式。这种状态下,发动机怠速不稳定,火花塞易产生积炭。更重要的是,可能掩盖了H油针过小的真相。导致发动机高速贫油,发动机过热,严重时还会拉缸甚至抱死。
3.加速迅速、顺畅,油门响应跟随性能良好。具体表现为:热车状态下,随着节气门开度增大,发动机转速相应增高,中间没有停顿或者忽高忽低的变化;随着节气门开度减小,发动机转速相应降低,中间没有停顿或者忽高忽低的变化;节气门开度降到怠速位置时,发动机转速也随着降到怠速;快速加油,快速减油,发动机不熄火。
4.高速状态良好。
其实,一台发动机如果具有加速迅速,随着节气门开度增大,发动机转速相应增高,中间没有停顿或者忽高忽低的变化,那么就可以说这台发动机高速状态良好。
关于发动机高速要注意几个误区。误区之一:抱怨自己的发动机没有厂家或其他人的发动机高速高。不同海拔,不同天气,选用不同尺寸和品牌的螺旋桨,即使同一台发动机,最高转速也各不相同。误区之二:追求过高的转速。在实际使用中,发动机更多时间处于中高转速,甚至是中速运转。无论磨合、调试还是实际应用,发动机都不宜在高速状态下持续过久,否则您的发动机很快就玩完了。有人为了片面追求高转速,H油针往往调得偏小,处于略微贫油的状态。不知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当油箱快没油时,您的发动机油门响应异常好,加速迅速有力。这种现象真实反映出,由“适当富油”到“恰到好处”,再到“略微贫油”,三种不同供油情况下,发动机工况的相应变化。“略微贫油”发动机转速会有明显增高,但发动机的寿命也会减短。为了兼顾,一般选择“适当富油”。
5.火花塞燃烧状况良好。理想的状况是所谓的砖红色。如果您的发动机经过一段时间应用,火花塞电极及磁芯头部呈现砖红色,那么,恭喜您!您已经成为高手了。
三、怎样调试发动机?
关键问题请参考我从各个论坛摘抄的关于调整化油器的资料。
资料一: 2011-10-27 发表在本论坛的帖子“最新汽油2T发动机 化油器调试指南”
这个帖子虽然是说怎样调整车模发动机化油器的,但对调整空模汽油机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资料二:某位大侠的帖子(抱歉!忘记从那里摘抄的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5iRc论坛“杀手”兄弟的经验)
发动机磨合后如何调整油针
1. 初调: 收紧两个油针,然后 低速油针回退1.5-1.75 左右, 高速油针回退1.5 左右
2. 启动,油门收到怠速,调低速油针,到转速最高位置,再稍微回退一点.
3. 拉转速到最高, 调整高速油针, 达到最高转速, 最好也稍微回退一点.
4. 快速推拉油门, 看响应,响应如果足够快,最好
5. 快推油门几次, 快收至怠速, 停顿2秒左右,快推, 看是否有熄火倾向,如果没有, OK.
资料三:5iRc论坛“我爱小蟋蟀”的经验
按说明书的起始油针位置,
怠速不稳就收L,加油不顺就开L,找到一个能顾及怠速及加速的L油针量。
高速一点点收H,收到出现最高转速后,开点H。
要反复耐心,H和L会相互影响,高速时是L和H同时供油,所以调整L,会影响H油量,所以与甲醇机是相反的,先调怠速,再调高速。
L贫油,怠速会很稳定,但加速会慢,如果L过于贫,急推油门会死火。
当L调速得当,怠速稳定,加速快时,突然从高速收油门到怠速,如果怠速变得不稳定,有高低变化,要等一段时间,怠速才能稳定下来的,就是H针富油了。
新发动机,不要指望能一下调好,等发动机磨合一阵,才开始细调油针。
要有耐心,油针的调整是一点点的。H针贫油,空中容易熄火,H针富油,空中收油门到怠速时转速不稳。
汽油机,是从富油开始调的,否则发动机都没调整好,飞机就已经作古。空中飞行听声音,如果是清脆的爆响,H油针就合适了,如果是呼呼的忽高忽低的声音,就是H针富油了。
资料四:5iRc论坛“上海美乐迪模型”建议
这是结合了我们的调试经验和国外流行的通用调试方法经典,推荐给大家:
1.发动机磨合完毕,正确安装到飞机上。
2.启动发动机,调整遥控器使得油门杆拉到最低时,发动机能稳定保持在1800-2000转。
3.缓慢旋转低速油针“L”,此时发动机的转速会有相应变化,直至找到转速最高点(比如2300转或更高),然后调整遥控器油门微调,使得转速降低并稳定保持在1800转左右。
4.此时以小幅度快速推油门,看发动机响应,如果响应缓慢或有熄火趋势,则将低速油针“L”略微开大(此时要注意的是发动机转速会降低,甚至不能保持连续运转,这时只要用遥控器微调提高转速即可),如响应很快则将低速油针“L”关小一点再试,反复2-3次,找到既有良好响应、又有稳定怠速、启动不反弹的状态。
5.接着缓慢推油门杆到最大,调高速油针“H”,找到发动机最高转速点,调到最高转速后再缩回来一点点。
6.以大、小幅度快速推油门,发动机应该从低速至最高速的响应很迅速、怠速和高速都很稳定(不行的话则重复4-5步骤)。这时发动机在地面的调试基本完毕,可以试飞了。
7.新飞机需要进行地面-空中-地面的反复几次微调油针,找到发动机的最佳工作点。
8.附:另外注意各种飞机的装上头罩时的油针位置略有不同,经验值为低速1.5圈、高速1.75-2圈左右。

本人补充一点化油器常识:
1.化油器的作用其实就是通过节气门(通常所说的油门)开度控制发动机转速,并针对发动机不同转速对发动机提供合适的可燃性气体(空气与汽油微粒混合的气体,简称混合气)。节气门开度越大,提供的可燃性气体越多,发动机转速越高,反之,节气门开度减小,提供的可燃性气体就减少,发动机转速也就相应降低。合适的混合气是指空气与汽油微粒混合比例恰好保证汽油微粒在汽缸内充分燃烧。气多油少就是贫油,油多气少就是富油。调整化油器油针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调整混合气浓度。
2.化油器的优劣。一只高品质的化油器应具备良好的雾化性能,能够使进入气缸中的汽油以更小的微粒充分混合在空气中,从而使汽油得到充分燃烧。此外,一只高品质的化油器还应具备精细的可调性。越是好的化油器,调整油针时,旋入旋出的幅度可在较大范围内调整,而不明显影响发动机转速。而性能不好的化油器,调整油针时,旋入旋出的幅度稍有变化,发动机转速就会有大幅度变化,很难找准合适的位置。

网友:
楼主真是即时雨啊

网友:
打印装订,认真学习

网友:
谢谢 分享    我也打算  打印装订  方便外场调试

网友:
好东东啊,太方便新手,必备打印装订  方便外场调试

网友:
这写的真好

网友:
楼主很用心,生活中肯定是甘愿奉献乐于助人的家伙技术帖子大家顶

网友:
DLE20CC发动机刚到两天,就看到LZ此贴,及时雨啊。谢谢楼主!

网友:
好帖,正准备入手油机

网友:
请问下楼主,发动机还有一种情况,怠速和高速都稳定,但是在猛收油的过程中会出现转速很低,然后逐渐回升的现象,请问下这个怎么调整??举例说明下,发动机怠速是1700 从高速猛收油下来,发动机怠速降低到1400左右,然后在缓慢回升,请问下这个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2017-05-23):
楼主好人 ,正打算学习油机  现在还纯属小白

网友:
不错,有模友说35cc以下的汽油机性能不稳定,比如熄火,是不是真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的心得  非常感谢 祝永不炸鸡啊

网友(2017-11-30):
好贴好贴,越看越想玩油机

网友:
好东西,收藏,以后会用到

网友:
这么大的集合,太棒了

网友A:
4、【油针调整方向】:
【低速油针】与【高速油针】~逆时针方向为“开“~顺时针方向为“关”,【怠速螺丝】~逆时针方向为“降”~顺时针方向为“升”。
    请问下,所以化油器的油针方向都是这样吗?

网友B:
你好楼主!我的发动机在地面调整时,快速加油正常,但是油门收到最低,转速降到1600-1700停顿一会,怠速自己加大2000-2200转。还是在空中,快速加油就熄火。

楼主:
谢谢各位顶贴!恕不一一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油针调整方向】:
【低速油针】与【高速油针】~逆时针方向为“开“~顺时针方向为“关”,【怠速螺丝 ...

是的。我还没有见过与此不同的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我的发动机在地面调整时,快速加油正常,但是油门收到最低,转速降到1600-1700停顿一会,怠速自 ...

从您描述的“快速加油正常,但是油门收到最低,转速降到1600-1700停顿一会,怠速自己加大2000-2200转。”来看,化油器还没调到最佳状态,从而导致您的发动机在空中,快速加油就熄火。初步判断,高速富油。快速加油就熄火并不是高速贫油导致的,而是富油导致的。
建议您适当关小H油针,并L适当开大油针。L油针开大的同时,应适当增大怠速时节气门的开度。整个过程应在地面耐心反复调试,每次调整的角度越小越细微越好。

网友:
留个言方便查看

网友(2019-01-14):
好贴,本人电机正想转到油鸡,问一声:咋么收藏帖子啊?

网友(2023-04-21):
买了人生中第一台发动机,进来学习一下,学够了再进行折腾,文章很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