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接收板的射频部分是有问题

楼主(2016-10-18):
两台110,一台直接就能和14sg或者2500高频头对码飞行,另一台可以对码但无法飞行,动摇杆飞机有明显的迟钝,其实就是失控的一种表象

换上带频率微调的deviation 版本发现,当第二台的发射频率微调到+10 - +60范围时,飞机可以正常工作,同时也发现,第一台的频率范围是 -70 - +60,于是也果断调整到-5

网友:
这么专业啊

楼主:
这个机如果不想用原装控飞必须得用deviation 5.0

网友A:
我有两台110,1台可以拉满400多米,1台超100多米就会失控,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台110,1台可以拉满400多米,1台超100多米就会失控,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伟力功课做的非常足,基本上原装控都能对上,但是无论K110还是K120,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手里的K120主板甚至把频率微调到+110才能对上

网友(2017-05-24):
请问如何调主板频率?

网友B:
那个deviation5.0是什么意思,我的k110用的是原装控,最近频繁信号失控,对码不稳定,可以调整哪里,请大师指导,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deviation5.0是什么意思,我的k110用的是原装控,最近频繁信号失控,对码不稳定,可以调整哪里,请大师 ...

deviation5.0指的是5.0版本的用于华控d7e,d10等的deviation开源固件。k110的具体设置在我的新浪博客里有介绍。
原装控你得问其他人了。

网友C(2018-03-30):
引用 楼主:
deviation5.0指的是5.0版本的用于华控d7e,d10等的deviation开源固件。k110的具体设置在我的新浪博客里有 ...

要5.0版本嘛?一直用的是suv版本,请问可否用来对频伟力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5.0版本嘛?一直用的是suv版本,请问可否用来对频伟力120?

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5.0版本嘛?一直用的是suv版本,请问可否用来对频伟力120?

5.0及以后的版本才加入sfhss协议特别是110.120需要的频率微调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及以后的版本才加入sfhss协议特别是110.120需要的频率微调功能

收到,已经用四合一+5.0版本解决了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已经用四合一+5.0版本解决了问题~谢谢~

恭喜

网友C:
请教两个问题,d10+四合一高频头,对频伟力110、120以后,高级模式,如何设置去掉6轴?以及如何设置尾巴的感度?(有点小金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两个问题,d10+四合一高频头,对频伟力110、120以后,高级模式,如何设置去掉6轴?以及如何设置尾巴 ...

把第五通道设置成不随开关变动的靠近负极限的一个固定数值,比如-100, -90,-80也没问题 (如果记错了那就是+100或者+90,+80...)
这个通道就是所谓的感度通道,直升机读取该数值然后根据其所在的区间(正区间或者负区间)来决定是用3g还是6g模式飞
如果没有记错,110,120的感度是固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100,90,80,70本质上是一回事,因为都在同一个区间
如果想偷懒可以直接下载我的配置文件,在2017.5.8新浪博客里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