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怎么最简单加工?

楼主(2016-10-18):
直径5MM的圆铁条截断后一端加工成球形(不一定非要球形,不伤手圆滑就行).因数量不多.发外加工都不受理.手头上只有台钻.角磨机等.没有车床.
请教有办法吗?   要是有像铅笔刀那样刀具加工就好.

.

网友:
角磨机打磨。

楼主:
一个一个打磨不均匀啊,要的是均匀.  不知道有没有像铅笔刀那只刀具,直接把圆铁条夹在台钻上加工

网友:
不长的话,夹到手电钻上,往转动的砂轮上蹭!

网友:
别想的太复杂了,手电钻或台钻,手里拿着一个砂轮片就可以磨好了,非精度要求,目测就可以了。

网友:
弄个 窝珠吸眼   夹在电钻上

网友:
车床+打磨机

网友A:
问工件有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打磨不均匀啊,要的是均匀.  不知道有没有像铅笔刀那只刀具,直接把圆铁条夹在台钻上加工

可以磨个r角车刀固定在台钻工作台上干,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工件有多长?

80mm

网友:
圆铁条夹钻床上,打开钻床,手拿一锉刀在底部斜着45度,稍锉一下,这道工艺本身就是去毛刺而已。

网友:
如果是我,台钻夹铁棍,速度不要太快,手持角磨机在下面划弧。

网友B:
low!!!!  棒子上台钻   角磨机台虎钳固定好角度    角磨机 台钻一起开洞   下压 还是旋转的!! 肯定平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ow!!!!  棒子上台钻   角磨机台虎钳固定好角度    角磨机 台钻一起开洞   下压 还是旋转的!! 肯定平 ...

这样的话只能倒角,不能达成球状。

网友:
打磨机足够

网友:
倒角机最快。

网友:
夹电钻上,45度角是打磨。

我碰到过,磨2000根,我是用钻头在一个木块上钻45度角,在45度角,木头中间铣一个槽,大一点,放入砂轮片,可以多钻几个45度角的洞,把铁棍插进去,后边电钻夹劳铁棍,开动电钻。分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只能倒角,不能达成球状。

你要打磨成圆弧? 还是只是打磨成对称的斜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打磨成圆弧? 还是只是打磨成对称的斜角

我不是楼主

网友:
有多少支,我可以加工下

网友D(2017-09-19):
铁条不是很硬的好说,太硬就比较麻烦

网友E(2019-02-02):
在车床上成型刀直接靠一下就好了。

网友F(2019-03-04):
夹在台钻上,工作台固定—个r角车刀,就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