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815H、BL855H高压无刷舵机用4.8v供电时可以工作吗?

楼主(2016-10-18):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是这个范围内的电压都可以啦。。。。

网友B:
说明书和产品不一致?如果型号对得上的话一般以产品上的标注为准,说明书可能没有及时更新。楼主可以找厂家问一下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这个范围内的电压都可以啦。。。。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和产品不一致?如果型号对得上的话一般以产品上的标注为准,说明书可能没有及时更新。楼主可以找厂家 ...

好的,多谢

楼主:
找到些参考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9%AB%98%E5%8E%8B%E6%8E%A5%E6%94%B6%E6%9C%BA%E5%92%8C%E8%88%B5%E6%9C%BA%E8%A7%A3%E9%87%8A/RCFans%E8%AE%BA%E5%9D%9B%20-%20Powered%20by%20Discuz!.html

网友:
可以用的
只要电压在这个区间內

●額定電壓:DC 4.8-8.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