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舵机抖舵的问题

楼主(2016-10-18):
现象:地面站电台打开,舵机就抖,一下一下有节奏的跳,抖动频率和地面站电台发射灯的频率一致。
问题:换了很多种金属数字舵机,都算是比较贵的舵机吧,kst215、king牌、BEKO舵机都试过了,结果都一样,还是要抖,换了25块钱一个的塑料模拟舵机居然不抖了!
有遇到过一样情况的魔友吗?怎么解决数字舵机抖舵的问题啊?能帮上忙的加微信发红包!  微信CCC-YXW  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把数传天线贴在手上,舵机不抖。用屏蔽胶带代替手,舵机要抖,任何金属屏蔽都不管用,除非把天线全部包住,那样地面站也就连不上了。

网友:
舵机是数字的,不怕干扰,但是信号线还是模拟信号,这个怕干扰。楼主的症状很明显是接收机或者飞控受干扰。模拟舵机因为精度不够信号死区比较大所以反而看起来不抖。

网友A:
建议楼主尝试把接收机天线和地面站远离,接收机和飞控(如果有)做金属屏蔽并且接地没有接地的屏蔽没有意义,反而可能引入更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尝试把接收机天线和地面站远离,接收机和飞控(如果有)做金属屏蔽并且接地,没有接地的屏蔽没有意 ...

这些早就试过了,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早就试过了,不起作用

屏蔽接地了没有,没接地的话是起反作用的?以及可以拉远距离试试,电台功率大,离得太近干扰大,飞起来的时候不会里的太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接地了没有,没接地的话是起反作用的?以及可以拉远距离试试,电台功率大,离得太近干扰大,飞起来的 ...

是机载天线对舵机的干扰,不是电台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机载天线对舵机的干扰,不是电台天线

你用的是什么地面站?不是2.4G的吧……如果屏蔽都不行的话,试试电台隔离供电。不过按你说的人可以隔离的话,做屏蔽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地面站?不是2.4G的吧……如果屏蔽都不行的话,试试电台隔离供电。不过按你说的人可以隔离的 ...

这样跟你说吧,我把一架没有装飞控的普通的航模飞机通电,靠近这个飞控天线也会被干扰。也就是说这个天线能干扰附近所有的舵机,不管是哪个飞机上的。数传天线9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跟你说吧,我把一架没有装飞控的普通的航模飞机通电,靠近这个飞控天线也会被干扰。也就是说这个天线 ...

你说的是电台的天线吧,机载电台,900M天线应该就是干扰源。
然后你的舵机是接在飞控上还是接在遥控接收机上?、

尝试只给舵机接电,不接信号线,查看舵机还抖不抖。如果还抖,那么就是舵机本身被干扰,换金属壳之类的办法解决。如果只给舵机供电不抖,说明舵机本身没有被干扰,而是给它的信号有干扰。是飞控或者接收机被干扰。建议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信号,做屏蔽。

以及检查一下你的电台到底合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