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HP 6208 穿云测试

楼主(2016-10-18):
图传依然给力 悲剧的是遥控距离不够了~~~~~坐等433

网友A:
飞的不低

网友:
还是433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不低

上空空域干净,如果没有超人过路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三千米,会不会遇到外星人

楼主:
理论上不会

网友B:
楼主什么图传 距离是多少只看到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图传 距离是多少只看到高度

5.8g 500毫瓦  加了个小平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5.8g 500毫瓦  加了个小平板~~~

我靠 500MW !!这么远 直线距离大概 4KM了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 500MW !!这么远 直线距离大概 4KM了 什么牌子的

天气好的时候飞过6公里 还是这套配置

网友:
能说下配置吗?10CHP 6208 是个啥型号?

网友:
楼主载机效率看起来真高,百公里时速才2.3a电流,控也牛,我天8只拉过3Km,敢问楼主载机是哪个,看起来像小胖

网友C:
从图上看,我和楼主的配置是一样的,H飞控,10c遥控器,只是我用了剑侠的跳频433。我最高也就飞过1.8km,膜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 500MW !!这么远 直线距离大概 4KM了 什么牌子的

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  图传功放是400毫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我和楼主的配置是一样的,H飞控,10c遥控器,只是我用了剑侠的跳频433。我最高也就飞过1.8km,膜 ...

改了下位置,应该还有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下位置,应该还有改善

降落要当心图传蘑菇头被拉掉

网友:
我不是图传信号不好,是因为我的载机不好,飞高耗电量大。

网友:
双子星好强大。。

网友:
求楼主双子星全套配置   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