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宝上卖的2.4G信号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6-10-18):
某宝上卖的2.4G功放器装上后的效果真的很好吗?买几瓦的合适?有没有什么好的品牌和链接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那种裸板,60元左右的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裸板,60元左右的就很不错了。

60元那种能增加多少信号?时间长了功放管容易烧坏吗?

网友A:
不好说,反正论坛大部分改装的都用过它。一个成熟产品了,没那么容易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反正论坛大部分改装的都用过它。一个成熟产品了,没那么容易烧的。

外接开关控制电源?

网友:
我用了增程47%

楼主:
某宝上不是说增加一倍吗

网友B:
我飞的地方环境复杂,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周围都是铁皮厂房和遮挡,飞远了有遮挡会突然失控,出现过好几回了,我买了个4w的,低压供电,输入功率3w左右,不仅能增加信号也好很多,顺便安了一个开关,需要的时候就开,不过发热巨大,得专门弄个风扇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地方环境复杂,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周围都是铁皮厂房和遮挡,飞远了有遮挡会突然失控,出现过好几 ...

钢筋混泥土的丛林里

网友C:
这玩意真有用吗? 不过我看我的富斯I6遥控上有两个天线 不知道要接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真有用吗? 不过我看我的富斯I6遥控上有两个天线 不知道要接哪个

真的很有用的,比起专业的433增益功放是相当实惠了。如果是2.4G和5G的就接2.4G那个,如果两个都是2.4G随便接一个。

网友C:
好 那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 那我去试试看

买的时候尽量多咨询一下客服就行了,其他的没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