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小车床调整经验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6-10-18):
新车床买来后就开始玩,也没去注意精度什么的,后来打算自己做个声音小点的砂轮机,车主轴箱和主轴的时候发现大小头,还椭圆。于是各种帖子翻啊翻,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时间。现在把经验分享一下。
1.粗糙度。解决粗糙度主要靠严格对刀尖,刀要锋利,什么才算锋利呢?车外圆车一半,打开开合螺母,不停机,基本没有车刀和工件摩擦声。刀尖高度一定不要差不多,要认真,至于修光刃什么的,那是大车床玩法,有修光刃,径向切削力太大,会震刀反而不好。
2.精度。我的是180小床,车外圆圆柱度80mm长,直径30mm,误差用数显卡尺量是0丝。圆度也一样,还没有用尾顶。方法是低速车削,精车一次车10丝,一定要锋利的车刀,不然车不动,因为转速慢,皮带传动没力,我用的是焊接刀。所以我个人感觉,小玩具也不错。
3.视角波纹,误差等。车床水平很重要!!!一开始随便放,车出来总是有规律波纹,分不清竹节纹还是什么,用了很多方法都搞不好,查网上帖子又是主轴箱与导轨平行度误差,又是走刀齿轮间隙,都没解决,最后没办法了,仔细调了水平,问题立刻解决了。
还有其他一些,暂时想不到了,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的 180 210之类的车床卡盘转动会很涩吗?马大哈性格,记不得刚来是不是很容易转动了,之前紧过主轴轴承,扒掉皮带,脱开走刀齿轮也还是有阻力

楼主:
大家有180的麻烦帮我看下哈,而且我的低速档最高转速是1100转左右,而机器上标的是1250转,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主轴调的太紧了

楼主:
上个工作台照片

楼主:
麻烦知道的告诉我一声谢谢啊。再发个以前做的台钻

楼主:
这个台钻可以钻30mm厚的钢板

网友A:
这种无极变速的车床在低速时车45钢棒料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极变速的车床在低速时车45钢棒料咋样?

我车的都是钢件,有45钢也有q235,低速精度比较高,只是刀要锋利。挺好用的,切0.2mm基本听不到切削声音,高转速一次可以双边3mm,但车出来尺寸误差比较大,而且噪音高,低速精车出来的铁屑温度很低,刚出来的摸手里都是凉的

楼主:
为什么还是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车的都是钢件,有45钢也有q235,低速精度比较高,只是刀要锋利。挺好用的,切0.2mm基本听不到切削声音 ...

不会发视频,发一个车45钢以前调完水平试刀的视频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极变速的车床在低速时车45钢棒料咋样?

刚发给自己了……

楼主:
再发一个车刀图吧,以前发过帖子,有很多朋友答疑解惑,现在人气太低了,精品贴里的大神也不见活跃了,机夹刀只用了几次就不用了,不够锋利,不会磨刀的时候还是很惊艳的,现在主要偶尔车铝用一次,我都是一次磨十几把车刀,两个月也难得磨一次,主要有时候断续车削会断刀尖,断到没刀可用,就花一下午全部磨一次

楼主:
今天车这玩意,上去就断了两把刀,最后用断了刀尖的刀车的,液压钳的模头,淬火料。丢了一副,配的大了很多,自己车的,都没用量具,精度没啥要求

楼主:
断了的刀尖,麻烦哪位朋友有180 或者210车床的,转下主轴试试告诉我一下涩不涩,谢谢了!!!

楼主:
发消息给别人也发不了……算了,就这样吧,不管了,大不了轴承坏了换,我自己做的开粗用的车床也是这个型号圆锥滚子轴承,而且比这个好

楼主:
再分享一下我的磨刀经验吧,也许很垃圾,但至少适合小车床用,光洁度不输数控刀片,小床用车出来精度绝对比数控刀好。磨刀各种角度不多说,诀窍就是,刀尖部分角度一定要对,大致对就行,磨好用磨刀石打磨,我用的磨刀石是网上买修脚刀送的,还算细,不过打的慢。要是想要非常好的粗糙度,就在用1000~2000号砂纸打磨一会,打磨到刀尖跟机夹刀的刀尖差不多光洁的时候,车出来就非常好了,当然,这样的刀磨一个就行了,平时就随便磨刀石磨几下就挺好。

楼主:
如果看到这个帖子的朋友有什么疑惑,可以在这问我,我知道的一定认真回答,问问题没人答真难过啊!

网友:
人都跑隔 壁去了

网友:
刀槽磨得真好

楼主:
自问自答吧,圆锥滚子轴承,需要零游隙或者负游隙,应该比较紧的,我自己做的车床,游隙太大了  买的车床游隙才是对的,很紧

网友:
可以使用数控刀片,数控刀片制造的硬度和角度都比较好,
还有转速上面需要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