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湿从阳台起飞的“御”最后怎样了?【御阳台起飞测试】

楼主(2016-10-18):
无人机的老司机都知道,无人机在起飞之后飞机的高度是正数。那么,如果是在高的地方向下飞会是什么结果呢?高度当然是负数了。

无人机的高度主要是靠GPS、气压计和室内辅助定位模块等设备来确定的,在没有GPS的情况下,飞机的定高则主要是依靠气压计和室内辅助定位模块。我们今天的测试便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的。

测试视频:

高老湿的结论分析

飞机从室内开始起飞,这个时候是没有GPS信号的,全靠视觉定位。飞出阳台以后,视觉定位也没有了(视觉定位高度大约为10米),Mavic处于彻底“盲”的状态。可能程序设计的关系,处于安全考虑,Mavic会自动下降,在距离地面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8米),重新找回定位,然后停止下降。此时仍然没有GPS信号,只能飞到8米左右的高度,推油门依旧没有任何反映(无法升高)。

之后我们重新测试了一遍,得到相同的结论。然后我们悬停了一会,等GPS大约7颗的时候,Mavic就能上升了。很快我们就能让它从楼下飞回阳台。此外,Mavic在GPS低于7颗星的时候会自动进入姿态模式,也就是全手动操控,此时机身会自动飘逸,如果无法可视飞行,是非常危险的。

于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想去峡谷探险,在山顶上把Mavic放下去飞(比如南美洲那个巨大的洞),飞机一旦丢失GPS信号后,就会一直往下降,直到距离地面8米左右的高度悬停。此时若地面是流水怎么办?就算不是流水,飞机也无法再飞起来,只能飞到没有电为止。因为峡谷下面不可能找到GPS信号,没有GPS就不能上升,不能上升就不能飞回来。那么他只能等着探险队到峡谷底下去捡飞机了。

网友:
DJI 的这个 设计 逻辑上 还是比较 安全的。

对于峡谷 地形,,建议 DJI 增加一个设置:

峡谷模式。。。靠手动 强制 飞高 。。。

网友:
小区入口哟,万一掉下去了,容易伤人,小心小心

网友:
出现这种状况是挺危险的,希望DJI的后续固件能改进。

网友:
用s模式的话也这样么mavic遥控器的摇杆手感好么?用捏nai手会不会觉得摇杆太大太短

网友:
这个模式非常不靠谱,想在阳台起飞的就很麻烦和危险了,分分钟炸鸡,希望可以改善,说好的没 gps 模式下会自动 悬停的呢?

lz 有没测试按钮 stop ,这样似乎可以悬停?

网友:
或者换另外一个方法,如果从阳台开启的话, lz 试一试直接进入 S 模式啊,试一试会不会自动下降。

网友:
啊,还有这个问题,之前没注意过,那精灵系列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太智能了就变成所谓的“傻瓜机”了。

网友:
对哟,其它品牌的JJ有没有这种现象,确实很危险。

网友:
看到控上显示姿态模式了

网友A:
强制手动飞行还是有必要的,高级解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手动飞行还是有必要的,高级解锁。哈哈。

看了御的用户手册,貌似没办法切换手动模式。

网友:
这个应该必须有手动模式,如果没有会很坑

网友:
人家是故意留BUG的你懂的

网友:
着个不能切手动模式么。

网友:
其他机器不知道会不会,但P3A不会,我记得半年前我在三楼飞P3A到外面去,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直接在客厅姿态或手动模式起飞,从窗子飞到外面去,三楼,没有出现刚才视频看到的下降的情况。

网友:
这个逻辑设计应该是有问题的,至少应该允许推油门上升。我试过从4楼和10楼阳台飞多比,虽然有点飘,但是没有自动下降高度。楼主的高度可能也是10楼吧。

网友:
想知道精灵4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大疆的缺陷吧,考虑不周!

网友B:
楼主,问题已经清楚啦,这是一个程序设计上的失误,看说明书就清楚啦,如图:

话说app没有提示吗?
如果飞在水面或者冰面上,这时候GPS出问题了,那不是只能提控回家啦!

网友:
各位,市面现有mavic属于非正式版,因此固件与最终发货的是完全不同的,所反馈的问题更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核查清楚,请大家放心。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C:
看楼主帖子开始我就想到探险这个问题 想不到看到帖子后面我和楼主想一块去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625
这是我去年去探险天坑的帖子,精灵3下降到天坑一半的时候,GPS信号彻底丢失,倒是没有出现强制下降的问题,我直接打杆飞机就飞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已经清楚啦,这是一个程序设计上的失误,看说明书就清楚啦,如图:

话说app没有提示吗?

唯一的提示就是“我现在是用的姿态模式,你飞的时候注意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帖子开始我就想到探险这个问题 想不到看到帖子后面我和楼主想一块去了。。。
http://bbs.5imx.com/f ...

哈哈,其实目前只有测试版的御有这个问题,大疆的其他机器都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正式版出来之后这个BUG也修复了,到时候我们再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去年精灵3冬天从海边33楼的房间飞出去,没任何问题

网友:
我替DJ来回答吧,首先在人口密集区炸机不负责,在GPS信号不好或有干扰源的情况下炸机不负责,黑大疆故意炸机的不负责

PS一下视频刚开始飞手的内心读白:要死啦,要死啦........

网友D:
没有手动模式吗,话说那个遥杆能换成光杆吗?我可是捏奶控。

网友:
如果是楼主测试的这样,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大疆应该重视起来,从固件和APP两个方面进行改进才是,否则会带来安全事故的!!希望大疆能够看到这条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手动模式吗,话说那个遥杆能换成光杆吗?我可是捏奶控。

可以换的,需要自己DIY了

网友(2017-03-08):
选择从阳台往外飞,不愧是基德

网友:
新手,估计还不完全懂

网友E:
用姿态模式应该就可以了,这就像飞直升飞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姿态模式应该就可以了,这就像飞直升飞机一样

这个问题早就已经通过固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