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享APM四轴Mission Planner软件中的“全部参数表”,分享个截图

楼主(2016-10-18):
求,哪位正在调试APM四轴Mission Planner的朋友,能否把软件里的全部参数表截个图分享一下。最好是中文注释的。不胜感激。

网友:
太详细了,又学到了新姿势

楼主:
感谢酷哥的截图。本人正在研究这无数个参数。看能否找到飞行姿态超出设定值是触发输出接口的设置。如果现有参数里没有相关设置的话,就只能从源码上做功课了。。。。。。。
现有的触发基于电压报警和失去遥控信号来触发飞行姿态,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大众的需求了。
如果有大神能做到在APM飞控飞行过程中检测到飞行姿态超出预设值或者下降速度超过最大限制速度后飞控能给指定的输出接口输出高电平的话,欢迎跟贴讨论。
其实目的就是想做到飞行过程中飞控无法继续控制飞行姿态时停止电机输出并触发降落伞。
降落伞部分不是问题,目前就是需要飞控触发。

网友:
表中磁偏角的单位是弧度而不是度,compass_dec那个

楼主:
难怪数值这么小,因为1弧度=57.3角度。
有没有深入研究过APM飞控源码的朋友,如何才能实现在飞机飞行姿态角度大于设置的最大飞行角度和下降速度大于最大设置值时,停止所有电机输出并在APM的某个输出接口上输出高电平的办法。用于空中失去控制时触发降落伞。
如果这个功能弄出来的话,将大大降低我们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炸机损失。

网友:
PIX配合最近的MP有降落伞的功能了

网友(2017-04-11):
好详尽赞一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