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无聊,看能不能引只大魔头出来

楼主(2016-10-18):
请解释:燃烧高锰酸钾充分浸泡过的绵线。

楼主:
老司机你好,出现得太快了

网友:
非洲人一脸问号 。。。。。???

网友:
缝纫机线

网友:
自由飞用的迫降线,很早的时候用的了

网友:
自由飞 迫降线

网友:
高锰酸钾泡过的棉线燃烧稳定,在普及级自由飞迫降上使用方便实惠。

网友A:
什么是自由飞的迫降呢?新手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自由飞的迫降呢?新手求解。

自由飞,就是没有任何遥控。外在动力让它上天之后一切就看命了。
当然,也不是放任不管了。
用这根迫降线拉住升降舵,让舵面位于能使飞机做滑翔姿态飞行。
点燃这根线,在固定时间后彻底烧断。
升降舵被机械机构拉起,飞机作爬升。
失速,俯冲,如此反复。
基本上,也许,可能,大概就不会空手回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由飞,就是没有任何遥控。外在动力让它上天之后一切就看命了。
当然,也不是放任不管了。
用这根迫降线 ...

谢谢指点,原来还有这样玩的,以前见过玩线控的,只听过没见过自由飞。

网友(2017-01-25):
那个迫降线,超级麻烦。。。以前都是拆线手套泡的,每一批燃速都不一样,每一批都要单独做实验。。。

楼主:
每个年代的乐趣不同啊。

现在不是讨论除鬼子控怎样怎样吗,

希望以后讨论国产的哪个最好。

网友:
以前也做过这玩意,做好了不能保存太长时间,时间长了线自己就断了,估计是因为高锰酸钾的强氧化性造成的。

网友:
迫降线现在应该已经被禁止使用了,有引发火灾的可能。现在的自由飞都使用定时器来实现迫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