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ec分电板

楼主(2016-10-18):
淘宝几十元的bec分电板都是坑,我的成本不超过8元,而且都是芯片稳压,不是淘宝缩水稳压管稳压,也可带3.3v输出给特殊设备供电

网友:
下面两个图是什么板子?

网友A:
楼主说说具体方法啊

网友:
跟航模搭边的都身价百倍,哈哈~其实电子器件店里很多好用便宜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具体方法啊

搜mp1584降压模块,2元多一个,有个店满9.9包邮。可调电压输出,要5v或12v稳压输出都行,而且都是大功率3a

网友:
9.9包邮,真的很良心啊

网友:
楼主,你自己做了带3V、12V电压输出的分电板,还用电流计吗?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想过这个芯片对图传和遥控的干扰?以及这个芯片效率貌似不是很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想过这个芯片对图传和遥控的干扰?以及这个芯片效率貌似不是很高啊

1:这个芯片效率非常高,超过90%。2:这就是个直流稳压电源,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网友C:
买MP2307或MP1584模块。芯片上面没字的都是次品山寨低端或二手拆机,可能烧掉飞控。

网友D:
LZ,一个分电板装两个电源降压模块MP1584吗

网友(2016-11-30):
这种降压型的 DC-DC 本来就很便宜,一个 3A 模块也就一两块钱的东西,就是沾上航模就身价暴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一个分电板装两个电源降压模块MP1584吗

MP2307体积更小,效率更高。如果是穿越那种小分电板装不下那就上下各一个。

网友:
MP2307的工作频率是250KHz,支持电压23V,所以用在穿越机上没什么问题,如果用在6S电池或者更高的电池就会烧毁,再则降压模块输出纹波普遍比较高,因此会对图传造成一定的干扰,如果对图传供电,最好使用LDO。看了那个板子输出只加了一颗1206的瓷片电容,建议再增加一颗220uF左右的电解电容,纹波会降40%以上。

当然,MP2307有一个缺陷,当电源是缓慢上升的时候容易出现无法工作或者工作不正常;如果5V输出,电源电压跌落到6.4V及以下,该芯片就无法工作,输入电压恢复也会出现工作不正常情况。

网友:
不错,希望稳定

网友:
一看就是3R33S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