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改三旋翼???

楼主(2016-10-18):
如题,但600油机最多就是55级发动机,会否动力不足?舵机也是615、655这些,改三桨了会否增加负担?

网友:
机机没增加重量不会增加负担吧

网友A:
有600的os 92发动机。直接可以装,动力跟不上很蛋疼

网友:
旋翼头就是漂亮!

网友B:
同样配置下,改三桨,浮升力比双桨好。简单这么说吧,如果觉得飞机双桨起飞吃力,改三桨后可以比原来轻松起飞,本人经验。至于3D,没那技术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600的os 92发动机。直接可以装,动力跟不上很蛋疼

没钱买OS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配置下,改三桨,浮升力比双桨好。简单这么说吧,如果觉得飞机双桨起飞吃力,改三桨后可以比原来轻松起 ...

就是说,改三桨额外增加的浮力足以抵消改装增加的重量?

网友:
一般油机的都是高手倒是无所谓。我之前飞过55 的600.哎。弄不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改三桨额外增加的浮力足以抵消改装增加的重量?

差不多,我的机4斤,双桨360,发动机要转得快些才能升起,改三桨360后,发动机转速比原来慢,并且上升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我的机4斤,双桨360,发动机要转得快些才能升起,改三桨360后,发动机转速比原来慢,并且上升很 ...

你飞什么飞机?改了三旋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飞什么飞机?改了三旋翼?

我自己做的飞机,500级。改三桨一段时间后发现不好调,又改回双桨,但是桨级改为380的了,现在天天爽玩,已连续爽尽5桶威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飞机,500级。改三桨一段时间后发现不好调,又改回双桨,但是桨级改为380的了,现在天天爽玩, ...

哪些地方不好调?

网友C:
55发动机的600n动力不足?刚收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发动机的600n动力不足?刚收了一个

55发动机的600N在二旋翼情况下当然够喷的
我说动力不足是指改了三旋翼的情况下,会这样说也是因为之前在淘宝和一个亚拓代理聊起来,他说600N改三旋翼不太赞成,发动机功率上会有所欠缺
但后来问了下上海皓翌那边,客服倒没马上回复我,他说先问一下,后来他回复我说可以的,不会存在功率不够用的问题
因为两个代理截然相反的回复,所以才有了这个帖子,而据cnnln大神跟帖分析,二改三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2016-11-17):
理论上改为三旋翼的情况下,发动机负荷是增大了,把螺距调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