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k8的质量!!满油门十字盘晃动!★视频已上传

楼主(2016-10-18):
K8陀螺仪,满油门就这个吊样了,全程没打摇杆,是不是要换陀螺仪了?

网友A:
视频看不到。。。

网友:
视频看不到

网友:
要把视频连接都发出来才可以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不到。。。

发了

网友B:
断电重连  然后冷启动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重连  然后冷启动几次就好了

每次飞都拔插冷启动几次,你会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重连  然后冷启动几次就好了

每次飞都拔插冷启动,还不确定会不会好,你会去飞?

网友B:
帮你解决问题 好像我欠你钱一样的语气    没人该你的  爱飞不飞

网友:
插电,用设置卡冷启动一下,就好了,尤其调机了之后这现象居多,好几个k8都会这样。一般冷启一次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解决问题 好像我欠你钱一样的语气    没人该你的  爱飞不飞

网友:
不用说  通道不对  要就是陀螺仪接收机插线不对  要就是遥控器通道编程不对  以后这样而已  没了

网友:
因為直升機沒離地,腳架與地面或桌面震動而碰撞,

使三軸感應器產生不正常信號,

試試離地一米懸停,看看有沒這情況,

不過,K8 真的是垃圾,那個三軸感應器是零售價四塊錢的便宜貨,

與正廠的所使用的感應器差太遠

网友C:
有可能是自激了,你是不是先晃了一下机器或者拨了一下大桨?另外只要有一个舵机抖舵也会引起自激

网友:
看看能悬停吗?又是一个 都不带大桨 全油门的。没负载会超转。不明的震动及问题就跟着来了。有时问题不一定在设备。而在是否正确使用设备。再调调。k8 不错。虽然便宜。但你可以选择更好的陀螺。贵但贵的心安理得。贵。你就会认为不是他的问题。。。。。再调调。。。。

网友:
K8的质量还需要纠结吗,本来就是个XX货

网友D:
用kbar系遇到过飞行过程中,猛推螺距飞机十字盘猛颤。测试中还炸了一次机。感觉和楼主情况略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kbar系遇到过飞行过程中,猛推螺距飞机十字盘猛颤。测试中还炸了一次机。感觉和楼主情况略像

看见这个我立马把k8给退了

网友:
又要开始撕逼K8的品质了吗?我就路过

网友:
又开始说k8,全部机子用k8路过,你们慢慢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重连  然后冷启动几次就好了

弱弱问一句,什么是冷启动?

网友:
2个k8用的好好的,性价比谁能超越,用过xyz的人都懂

网友:
100块的K8稳定性肯定不能跟VBAR  MB相提并论,硬件成本摆在那里。
但是他确实性价比非常高。一般启动OK的话,飞行过程中不会出问题。一般出问题都在自检上,有问题就重新插拔。
其实现阶段性价比很高的还有GPRO,二手也就200不到,至少硬件OK,飞起来跟K8相差无几。

网友E:
用K8 就要这个出莫名其妙问题的觉悟

我以前买过2个k8,都是飞大螺距的时候有问题。飞机不稳,后来全部换v8了。
完全一样的硬件环境下K8和VBar  K8在大螺距下忽快互慢,在飞行过程中就是飞机不稳,忽上忽下。

网友:
B站基佬哈哈

网友F:
点安装 全部重新安装一遍   感度降低

网友:
何出此言  没看懂 你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K8 就要这个出莫名其妙问题的觉悟

我以前买过2个k8,都是飞大螺距的时候有问题。飞机不稳,后来全部 ...

我的就是黄K8。前天飞的时候就忽上忽下的,有的时候就很稳,问论坛里的大神,说是油门曲线和螺距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安装 全部重新安装一遍   感度降低

哦!原来如此

网友:
k8调好了很好飞,跟vb一样手感,有问题找原因,问老鸟,别先否定,水平不行就是vb也一样调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是黄K8。前天飞的时候就忽上忽下的,有的时候就很稳,问论坛里的大神,说是油门曲线和螺距不匹配。 ...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应该怎么匹配呢?我的飞机也是忽上忽下。尾巴也有点锁不住,往一边飘。

网友:
这是满油门啊  声音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