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

楼主(2016-10-18):
(标题主要是吸引注意的),主要是想问下固定翼模型飞机需要使用多少度的舵机?一般就用在升降、方向、襟翼、转向轮上的,TB上有60、90、120、180、360度,好像360的用不上吧,新手不懂,请魔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120以内足够了,我个人觉得

网友A:
固定翼机型也蛮多的,按机型需要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机型也蛮多的,按机型需要进行选择,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