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巴18sz螺距曲线菜单里面黄线和白线的疑问

楼主(2016-10-18):
这几天入手了一台新的18sz,今天下午去飞的时候发现模型菜单下的螺距曲线图出现了黄线与白线不重叠的情况。新建了一个模型文件还是一样。请问前辈们这事怎么回事!

网友:
还没解决呀

网友A:
一个是正常螺距曲线  另一条是旋钮微调螺距曲线的  如果你没关掉  那另一条一直都在  进入PIT 找到HOVER 把CONTROL设置成-- 然后退出  完毕

网友:
或者看看CONTROL后面是哪个旋钮  你就转动旋钮  其中一条曲线就会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正常螺距曲线  另一条是旋钮微调螺距曲线的  如果你没关掉  那另一条一直都在  进入PIT 找到HOVER 把 ...

是的,在hover里把on该成INH就没有了。这里关联的是LD旋钮,把旋钮回中,白色线也就重叠黄色线了。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
彩屏遥控就是爽!图像看得很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在hover里把on该成INH就没有了。这里关联的是LD旋钮,把旋钮回中,白色线也就重叠黄色线了。多谢前 ...

碰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屏遥控就是爽!图像看得很舒服。

电阻屏的,贴了个玻璃膜,按的我手指都起茧了。还有太阳下完全看不清楚。

楼主:
已经解决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屏的,贴了个玻璃膜,按的我手指都起茧了。还有太阳下完全看不清楚。

噢噢!我觉得就操作可靠性上来看,专业仪器比如模型遥控,还是采用电阻屏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屏的,贴了个玻璃膜,按的我手指都起茧了。还有太阳下完全看不清楚。

这么贵的东西 配置这么低。。
应该出个视网膜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噢!我觉得就操作可靠性上来看,专业仪器比如模型遥控,还是采用电阻屏比较好。

今天换了个贴膜,手感好多了,不用费那么大力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个贴膜,手感好多了,不用费那么大力按了

嗯嗯!我今年年初换遥控,原来用9CH,权衡来权衡去,最后换了12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今年年初换遥控,原来用9CH,权衡来权衡去,最后换了12Z。

9ch应该也应该够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9ch应该也应该够用吧

对!太旧了,用了7年了。。。所以就买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