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魔友小试未来雅克30e

楼主(2016-10-18):
先来视频,大家欣赏一下

通过回忆思考,发现炸鸡过程是这样的,飞行中突然间电机失去动力,舵机失去反应。飞机这时还在高空,然后我回头喊了声李哥(一魔友),断电了!然后我回头打了一下升降和副翼。没有反应,过后就自由落体炸机了!  应该有失控的可能存在。捡飞机回来推油有反应呀!就是4s电池电压有2片1点几负,电池也不对。魔友思考下什么原因可能性较大。file:///C:\Users\H\AppData\Local\Temp\G@YVKCPZR)X}3UKB(_VF`LW.gif

网友:
2片电芯只有1.多v,可能是电池瞬间供不上电问题造成断电吧,以前用杂牌电池就遇到过,飞两分钟左右空中失去动力看着飞机掉下来,换电池就可以了,电池还是用品牌的放心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另外这是什么牌子的雅克,劳驾说一下。谢谢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A:
飞机不错,可惜了。哪家的雅克54?

网友:
楼主主观上认为是电池问题那一定就是电池的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好多情况下的炸机实际上是飞手操作失误造成的,只是碍于面子或者其他原因,给尴尬的窘境找个台阶下罢了。我说这些并不是针对楼主,请别介意。炸机有很多种原因,电子设备出问题的概率非常高,但并不一定是质量问题,有很多原因是安装或者是日常检查不仔细造成接触不良等等。如果是操作失误,那就更应该从自身找问题,以便改善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尤其作为新手来讲,板机与像真机、15e与30e或者更大、电动与油动操作手法都有细微的差异,新机到手都会有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如果自感技术良好一视同仁必然会出现操作失误的结果。闲来无聊来点闲言碎语,不喜忽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错,可惜了。哪家的雅克54?

因该是未来模型家的

楼主:
这个是西安马叔让我发的,不是我飞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