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我是否被骗了?

楼主(2016-10-19):
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据说是低照度的索尼摄像头,他的描述是这样的。。。。

1080P SONY CCD 4140 673高清700线主板,超低照度可以达到0.001LUX,其夜视效果比普CMOS芯片提升3倍以上,只要稍微有点亮度图像就夜白昼,效果好、质量放心,仅和一元钱硬币大小,非适合工业显微镜,FPV等特殊行业的广泛应用。

此款摄像头专为FPV定制的,专为FPV高清航拍摄像头造,微型超轻的设计,图像清晰细腻,高清画质,色彩逼真,夜视超低照度,宽电压,微功耗,宽动态,百万高清镜头,超小体积25mm*25mm ,重量仅16克,FPV玩家首选。

一种是
  • SONY 673CCD+

还有一种是
SONY 811CCD+

我买的是前一种,问题是买来后发现夜视效果并不好,夜视还没有人眼看到清楚,我是不是被骗了?  或者店家给我的是811ccd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真觉得被骗 就退货

网友:
夜视好的摄像头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比人眼要看的清晰

网友A:
你是多少钱买的?0.001LUX级别的是对中国禁止出口的。0.001LUX下能看到的是黑白影像,一般有月色或星光明朗的情况下可以看清15米内的人脸,当然要配合式的镜头。
这样规格的摄像机用过,效果是可以的,但价格绝对不便宜,十年前的价格是三千多元,好点的过万,同时也没这么小。

网友B:
调出OSD调摄像头参数,白天和夜晚所需要的参数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专门的日/夜模式
另:这种摄像头最好去安防店买

网友:
百十块钱的东西,你要对参数认真你就错了。貌似跟我用的一样,开了逆光,晴天够用,没有夜航过。。

网友C:
这就是索尼4140。用途广泛,"FPV专用"纯属胡扯。所以说建议在安防监控店买。

网友:
这个和倒车摄像头差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调出OSD调摄像头参数,白天和夜晚所需要的参数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专门的日/夜模式
另:这种摄像头最好去 ...

这个逆光怎么调呀?用什么可以调,能不能出个教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初次接触摄像头,看来淘宝的广告多是胡说八道,花钱买教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逆光怎么调呀?用什么可以调,能不能出个教程!

买个osd调参线,安防店一般都有,不用什么教程

网友E:
4140+673这个摄像头我有两个,都是63万像素……哪儿来的1080P?
不过用模拟图传的,这个几十块的摄像头足够了……一般FPV显示器也就800*480的分辨率(38.4万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4140+673这个摄像头我有两个,都是63万像素……哪儿来的1080P?
不过用模拟图传的,这个几十块的摄像头足 ...

你好,你的夜视效果怎么样?夜里是否比人眼看得清楚?

网友:
就这个体积和镜头大小看,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要给予太大希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夜视效果怎么样?夜里是否比人眼看得清楚?

我用的鹰眼锐视,跟其它摄像头比,相同环境下确实要亮不少……你可以接上之后和手机摄像头在同一昏暗环境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夜视效果怎么样?夜里是否比人眼看得清楚?

感觉基本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多少钱买的?0.001LUX级别的是对中国禁止出口的。0.001LUX下能看到的是黑白影像,一般有月色或星光明朗 ...

行家, 吃瓜群众路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