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知道这个烧了的电子件叫什么?

楼主(2016-10-19):
哪位高人知道这个烧了的电子件叫什么?电压过高烧毁。

网友:
应该是电容像

网友:
3楼正解!!不过都糊了参数看不见

网友:
钽电容,电压高后击穿了!

网友A:
钽电容,电源接反,或电压过高都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电源接反,或电压过高都会损坏。

谢谢了!!!

网友B:
淘宝买个同型号电容换上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个同型号电容换上应该可以

在路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