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大推荐一款屏幕,这个问题很少人谈到

楼主(2016-10-19):
从性价比,实用性,稳定性各方面,越详细越好,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都少将了 比我级别还高!……
大疆的用mini2 biy的用鹰眼

网友: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网友A:
鹰眼的锐视、小飞手,我用小飞手,方便便携,锐视外置电池稍大,固定在遥控上就太重,配合三脚架比较好

楼主:
看了腰包,入了个小飞手,

网友:
鹰眼旗舰

网友B:
用LCD-RX5802性价比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CD-RX5802性价比超高

早遇到您就好了,看了下还性价比直高。可惜己下单小飞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CD-RX5802性价比超高

看了很多贴子,发现您很乐于助人,请问飞控您有什么好的推荐,要求稳定性,易调,皮实耐用,性价比嘛例入最后一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贴子,发现您很乐于助人,请问飞控您有什么好的推荐,要求稳定性,易调,皮实耐用,性价比嘛例入 ...

不好意思。。。。固定翼FPV我没用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固定翼FPV我没用过飞控

那您都是目视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的锐视、小飞手,我用小飞手,方便便携,锐视外置电池稍大,固定在遥控上就太重,配合三脚架比较好

你好,现在小飞手有个H D版和s D版,H比s版分辩率高。但这个要有比较才看得出。同时没有两个版本,还有什么办法区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小飞手有个H D版和s D版,H比s版分辩率高。但这个要有比较才看得出。同时没有两个版本,还有什 ...

要求不高的话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小飞手跟锐视的分辨率还是差点,毕竟价格在那,我觉得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口袋决定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小飞手跟锐视的分辨率还是差点,毕竟价格在那,我觉得你应该根据自己的 ...

不是,我买的是H D版800X470分辨率,感觉也不很清晰,S D版的好像是470x270的。不知道老板是以次充好还是我想多了。不知怎么样分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买的是H D版800X470分辨率,感觉也不很清晰,S D版的好像是470x270的。不知道老板是以次充好还是 ...

够用了的,你还要排除一下摄像头是不是够清晰的问题

楼主:
哦,对摄像头不好也不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贴子,发现您很乐于助人,请问飞控您有什么好的推荐,要求稳定性,易调,皮实耐用,性价比嘛例入 ...

推荐A控

楼主:
你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