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用406duo....电池包用12V和24V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0-19):
我有406duo冲电器。还有A9冲电器。。。。想买一个外场
电池
包。外场同时接A9和406。。。。406冲6S5000级别
电池
。。。A9冲3S1300级别。。。
现在想入一个4S铁锂50-60ah的电包(12V
的电池包406和A9都能用。A9不支持24V)。。。。。但看看大家308 406都用24V电池包。。。
问12V和24V输入,对406duo充6S电池来说。区别大吗?(我6s5000电池。用3c-4左右充电。。大概15a-20a吧。。。。以后也不会有再大的电池了)
已有模友回复:
相同功率充电12v比24v电流大一倍!功率损耗也大!
308 406
充电器
使用24V电池的效率更高,发热更小。

网友A:
单通道20安充,12伏电包要40安输出,双通一起就80多安了,这个自己想想吧

网友B:
12V不能满功率输出。够用的话也无所谓。当然更热更吵是一定的。

网友C:
12V电压波动大,烧充电器!!!别问我怎么知道......现在我308还在厂家躺尸中!!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D:
楼主可以去买一个降压模块,有大功率的而且不贵,这样就可以24v的电包 两个充电器一起用了

网友E:
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我用350W 14V的A6电源开20充电包也能充 只是电源很烫 大概有50度了 因为电源上的温控风扇要达到50度才转。。 功率=电压*电流 电流=功率/电压
开20A充电 就是 20*12=240W 20*24=480W 看看你的电包最大多少功率 要是接近200W了 就得选大的 得留点余地 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不对 请各位大师补充 指点

楼主:
降压模块。好东西。。100块钱都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