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Edge 160 HV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6-10-19):
凤凰电调Edge 160 HV是怎么设置的?是和没用飞控时一样设置吗?

网友A:
電調要先單獨用接收機校準行程後再接上
pix 本身並不介入電調管理,只負責上鎖/放行兩件事
相關設置就照平常的設定去做就好了,轉速就...不用那麼噴

网友B:
用电调定速功能就行了

PIX只有油门加锁和放行
用定速,因为转速会影响PID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調要先單獨用接收機校準行程後再接上
pix 本身並不介入電調管理,只負責上鎖/放行兩件事
相關設置就照平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调定速功能就行了

PIX只有油门加锁和放行

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