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c装机完后的疑问

楼主(2016-10-19):
首先是重心问题,商家说是在机翼前缘后16.5cm.我把2电池放到飞机最前面机头还是轻,实测在18cm左右。不知道现在这情况还能不能飞?另外油箱完全在重心的前面,油箱的油在飞行中慢慢减少,这样飞机的重心会不会受影响?毕竟是500cc的油啊。请老手指点下!

网友A:
首飞一定要把重心调整好,不然很容易炸机。可以考虑把把两组电池放到头罩里,这样可以把重心调整回来又不用额外增加配重。油箱正如你说的应该安置在重心附近。

网友B:
什么飞机啊?

网友:
机头配重吧,商家说的重心是按照空油箱算的

网友C:
重心相差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相差越小越好

现在这样能飞吗?

网友:
高手能飞,新手够呛

网友D:
全装好但不加油。把舱盖放到机身边上与正常位置平齐。
手提机身的机翼套管处,只要机身低头就可飞。
油箱的500cc油,满油与少半箱油时,实际的飞行感受差别不大,最多1格升降微调的差别。
飞行时完全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装好但不加油。把舱盖放到机身边上与正常位置平齐。
手提机身的机翼套管处,只要机身低头就可飞。
油箱 ...

你说机身低头就可以飞,是指机身重于机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一定要把重心调整好,不然很容易炸机。可以考虑把把两组电池放到头罩里,这样可以把重心调整回来又不用 ...

放头罩里不是很不方便吗?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按说明书上量下来重心应该在碳管前2.5cm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头罩里不是很不方便吗?

把电池组的充电插头留在头罩外,直接在飞机上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组的充电插头留在头罩外,直接在飞机上充电。

关键是加油后机头又很重了

网友:
新手?机舱设备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机身低头就可以飞,是指机身重于机头吗?

低头当然是头重才能低头。
这样重心在机翼插管前1-2厘米处。加完油更靠前一点点。飞起来没问题的。
这么大的机机,重心差点不是太明显。
初始重心调的很精确也没用,废了很大劲调好重心,等飞起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飞行手感,还要根据机子的情况细调。
拉力线、重心只有飞起来了才知道是否合适。没飞之前只调个大概。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头当然是头重才能低头。
这样重心在机翼插管前1-2厘米处。加完油更靠前一点点。飞起来没问题的。
这 ...

谢了,你是重庆的吗?如果可以留个电话可好?

网友:
虽然玩的时间不长,杂七杂八也飞了不少的飞机,首飞之前从没测量过,更没有纠结过重心问题,装好后直接就飞去了,只有一次是试飞后发现重心靠后,反复调整多次才调整好重心。

网友:
高手能飞

网友:
起飞前先按照说明书的标准重心位置调试,重心位置偏移前后不超过25mm(30CC级别 ) 调整好了之后就上天在调试别的,至于飞行手感这个说法,我只能说看个人,适合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