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两个老飞机的十字斜盘。老鸟有压箱底的没?

楼主(2016-10-19):
十字斜盘有的拿出来量一下吧

网友A:
你这什么都没说怎么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都没说怎么收

看标题,收两个老飞机的十字斜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收两个老飞机的十字斜盘。

老飞机是老450还是老500.。。。
还是不管啥凡是十字斜盘都收

网友D:
我有,十字盘要多大主轴轴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十字盘要多大主轴轴径用的?

有两个没?主轴5mm或者8mm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飞机是老450还是老500.。。。
还是不管啥凡是十字斜盘都收

嗯只要是原来机械混控用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只要是原来机械混控用的就可以。。

8mm的,2个一样的

楼主:
加好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