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SNAIL动力套装装机分享 附F3设置

楼主(2016-10-21):
大疆最近发布了SNAIL穿越机动力套装。刚好最近升级装新机,对比了下价格,
觉得买这个套装比自己原来计划的配置还划算。
其实关键是快拆桨!快拆桨!快拆桨!
已经受够了ZIDAN头换个桨都要拧半天的节奏的童鞋,表示很爽有木有!
装机
都是比较常用的配置,动力套装一到先拍个照。
机架         DALRC XR215 PLUS
飞控         SP Racing F3
动力系统 DJI SNAIL动力套装
                电调 SNAIL R430穿越机电调
                电机 SNAIL 23052400KV
               桨叶 SNAIL5048S 快拆桨
图传         Foxeer600 TM25 配天线
相机   Foxeer Arrow HS1190
接收机     Futaba R6303SB
机架选的是大力的DALRC XR215 PLUS 理由1 PDB分电板省去很多焊接步骤 理由2 耐炸!
【敲黑板】顺便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机架的BB响怎么设置才能成功?
装机开始
每次出去飞,大家的飞机都差不多,不好认。我觉得我的飞机要跟我一样帅才行!于是我打算给它骚红的外衣。
先用美纹纸贴好
祭出四驱车的田宫喷漆
结果是。。。像见了网恋女友。理想总是比现实丰满。
太丑,不想要了。想想这机架可以换一次大宝剑呐,于是默默从垃圾桶捡回来。
装好机臂和分电板。剪掉电调过长的电线。对比一下,再短点就完美了。
建议先焊接电调和分电板>电调和电机。看着完美的焊点,不由得爱上我自己。
剪掉电机线,将电机焊上电调。建议多预留一些长度,毕竟不是每个都能这样完美的。
电调电机装上,装鸡完成一大半。
飞控和分电板有接口链接,只需要焊接飞控接入电+14号电机信号线即可。非常简洁。
飞控焊点,简直完美!
相机、图传与分电板也有接口连接,只需要把接头换对就可以。
【敲黑板】接线一定不要只看颜色,要看说明书!要看说明书!不要问为什么,前人走过的路回头都是毛爷爷红色的影子。
焊上电源线,接上飞控。检查一下图传,对焦。
图传贴好3M胶,将图传贴在上面的板子上。用扎带绑上图传天线,这样图传就没这么容易炸坏了。
根据平时飞行的速度来调整相机仰角。机子有点帅啊。
怎么样,装机这么帅,你有没有爱上我    的飞机?
接着焊上接收机,上桨。拍个照。装机完成。
大快人心的快拆桨

飞控设置
飞机连接betaflight选择下载3.0.0版本固件。
设置接收机选项。
遥控器通道检查飞机解锁通道设置
这个频率我之前一直不明白区别在哪里,群里大神告知这是飞控给电调数据的刷新频率。
说明书建议1K,最后我选了2K.其实飞起来感觉没有太明显变化。
【敲黑板】希望有大神能不吝赐教
油门校准
说明书上介绍了一个电机转向校准的方法,这样可以通过软件改变电机转向,终于不用把电机线焊下来调整顺序了。
这个功能真是良心啊! 照着说明书操作,成功设置。步骤跟油门校准相似。
电机转向校准
电机怠速设置
PID设置
因为没有参考,PID我暂时用的是默认的参数。先试飞,再做调整。
默认PID
首次上电试飞,新飞机飞起来果然神清气爽。感觉噪音比我之前飞机小一点。先调整PID,
推了两把,,飞机拐弯有点抖。参照大神关于PID的帖子,我降低一点点P和调整了曲线
在后面试飞中,在极速急拐弯还是会抖。后面调整过几次PID,现在用的P降到 ROLL43  PITCH47  YAW70
目前手感比较跟手,飞机响应相当快。期待更多架次飞行后调整。

楼主:
飞了好多架次才剪出一小段视频,分享一下。欢迎大神给意见。[wmv][/wmv]

楼主:
占楼秀炸鸡

网友:
楼主,飞行视频放出来啊。。。

网友A:
这螺旋桨摔不起啊

网友:
装的真漂亮 我爱上了你的飞机

网友B:
穿越機炸槳和喝水一樣快阿
這樣一套四支槳要多少錢?感覺炸不起QQ

网友:
写的很好,小白,或者半入门新手都能受益不少。

网友:
续航测了吗

网友C:
一对桨19太贵了。电机电调价格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对桨19太贵了。电机电调价格还不错

官网写的是一套应该是2对19元,感觉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機炸槳和喝水一樣快阿
這樣一套四支槳要多少錢?感覺炸不起QQ

炸鸡跟喝水一样频繁,每次换ZIDAN头我都烦死了。这个19块四个,还算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螺旋桨摔不起啊

今天炸鸡了,不是很严重。这个桨比我预想的好一些,掰一掰又能飞。

楼主:
刚刚飞完,没想到要测续航。悬停没测过,今天飞的算很暴力了,樱花1500  70C 飞三分多钟 BB响就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跟喝水一样频繁,每次换ZIDAN头我都烦死了。这个19块四个,还算耐炸。

其实那头掉了就掉了
我都是统一CCW 马达  直接用M4的螺帽 出门备一堆

网友:
gyro 和pid loop同步一样 + blheli S + 好的pid 调教 飞出来巨流畅
不知道这3页桨产生的propwash 如何

网友D:
这个桨貌似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桨貌似有点贵啊

之前我一直用DAL的 5045 一副13块,这个19块。 没办法,这是快拆桨。 大疆出品,我可以接受。